请教大神们四轴配桨问题

楼主(2015-04-22):
请教大神们四轴配桨问题。在网上查的参数都是200+的
电机
,4110,4112之类的,因为电机尺寸不一样,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600轴距机架,v1飞控,疯狂3508kv400电机,蜘蛛30a电调,6s
电池
,挂2轴
云台
和山狗,重2.4kg,配多大的桨好,留空时间长一些,抗风性怎么样,目前用的apc1238桨,只能10分钟,用1455碳桨会不会烧电机,抗风性是不是降低了啊!平民新手,不敢试。。。知道的哥们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先弄个1455试试,悬停一分钟,摸摸电机,如果不烫手,就可以试试更大的。越大越好

网友B:
1455的可以吗?600的轴距。。。13的桨效率应该会高很多

楼主:
谢谢,13寸的桨看各家电机测试表都不如1238桨效率高,也不能都试试,所以才来问问大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