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XT90S的电阻烧掉了,有影响吗???还有高铁有托运 ...
电池XT90S的电阻烧掉了,有影响吗???还有高铁有托运吗?

楼主(2015-04-22):
XT90S的那个绿色烧掉了,插上后突然好重的味道,吓死了!!
后来群里说是电阻烧掉了,不知道对
电池
正常使用有影响不?
还有高铁有托运吗》?这次人少,只有两个人,放在车厢后排可能没人看着,不知道能办托运不

网友A:
目测 除了不能防打火 没啥影响,它母头正极里面是两个触片,里面一层触片细点,外面一层触片粗点,插进去先接触到外面一层,接通电阻,然后往里插接触到里面一层,外面一层就接触不到了。

网友B:
亲眼所见XT90防打火,直接接头起火,电池线头,所有的线头直接烧断,不知道里面设备部损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