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尾问题,顺l看炸机爽照

楼主(2015-04-22):
这三天连续炸,炸的真的是。。。。
第一次,首次倒飞,油门推反冲地上。。。。。450
第二次,航线半圈,突然熄火,坠地上。。。。。检查发现油箱里的油锺脱掉了。。。。。油机
第三次,修好了450,昨天又想试下倒飞,倒第一个,还行,倒第二个,再翻回来,操,尾没锁住。。。。

请教,以面对尾为例,450猛一加油门,尾巴会同时向甩,只要不暴力猛推就不会甩,请教高手,这是啥原因??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尾舵不能暴力锁尾。。。。DEKO1107

感谢各位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问题出在螺距过大造成的!

网友:
飞机没调整好

网友:
检查电机进角
查看陀螺设置

网友A:
10C的电池~~~能暴力到哪去~~飞机掉转太厉害了~~~所以尾巴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的电池~~~能暴力到哪去~~飞机掉转太厉害了~~~所以尾巴跟不上~~~

哥,你看走眼了,你看到的是电池充电C数吧,电池是45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看走眼了,你看到的是电池充电C数吧,电池是45C的

大概看了一下楼主的介绍;

那么分享一下经验,把锁尾舵臂上的球头往外挪一个孔位,在调好锁尾舵机工作行程,如果还是这样 请给我留言;

网友B:
动物电池45C貌似也不暴力,是不是螺距太大,油门小了, 我估计是这个问题,急推油门甩尾。降低螺距试试,开3D 正飞的时候急推油门看看效果!

网友:
1107锁尾绝对够,看你的飞机肯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价格电池有45c,楼主在骗自己么?

网友:
应该不是舵机问题,查下机械问题吧

网友:
损失很大啊。

网友:
大桨转速没跟上螺距啊,调整油门曲线

网友C:
降螺距,,升油门,但是机械一定要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物电池45C貌似也不暴力,是不是螺距太大,油门小了, 我估计是这个问题,急推油门甩尾。降低螺距试试,开 ...

高手,感谢,真是螺距问题,我把螺距减小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螺距,,升油门,但是机械一定要顺滑。

感谢,真的是螺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