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Gopro全景台该用什么样的云台

楼主(2015-04-22):
需要上一个狗的全景台拍摄视频,重约700克,吊装,不知道DIY云能调成合适的参数么?求指点。貌似XY轴都不是平衡的状态。

网友:
貌似可以,,,,需要找专人定制吧??

网友:
是不是还需要后期软件的支持啊!

网友:
用这个的太土豪了啊

网友A:
720度 相机不是有的卖了嘛。

网友:
回复介于牛A与 牛C之间

网友B:
应该就需要改云台架的尺寸吧   参数需要另外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需要改云台架的尺寸吧   参数需要另外调一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度 相机不是有的卖了嘛。

还是对那些一体机的分辨率不满意吧,在油管上要选4K才勉强能接受那个全景画面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