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700航拍作品,与多轴各有互补

楼主(2015-04-22):
直机与多轴还是各有各优势啊·~~~~顺便求助下大家,视频的音乐出自哪里?谢谢!

手机点击

网友:
现在电直航拍的不多了

网友:
飞那么慢,一点直升机的优势都没体现,怪不得飞的人越来越少。。。维护保养麻烦,故障率高,飞手水平要求高。

网友:
是啊,直升机就要飞的奔放

网友A:
飞这么高 这么远 不怕飞丢吗  另外电直的续航时间实在是没法跟多轴比

楼主:
直机的天生缺陷,没办法!飞控是一个,续航也是!所以最近直机都慢慢没落了!

网友:
直机直机直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这么高 这么远 不怕飞丢吗  另外电直的续航时间实在是没法跟多轴比

一般航拍必须fpv呀,还要有gps飞控,好点的气压定高也要有。不fpv飞行员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也飞不远;不装飞控25b这样的大机可以飞700估计就不够稳了,飞行员还要手动稳定,无暇估计航拍航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航拍必须fpv呀,还要有gps飞控,好点的气压定高也要有。不fpv飞行员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也飞不远; ...

那请问续航的问题咋解决 我的465悬停也就5~7分钟  挂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续航的问题咋解决 我的465悬停也就5~7分钟  挂大电池?

电动的只能这样吧,挂大电池,油动。

网友:
为嘛航拍电直越来越少??多轴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