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航拍求教!!!!!

楼主(2015-04-22):
刚入魔 新手,求教  航拍是买个摄像头 就能拍吗?   还是有哪些要求啊?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个能飞的东西,要一个摄像头,摄像头需要一个稳定的云台。然后需要图传把图像传回地面。你问的太广泛了。。。细说得打好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个能飞的东西,要一个摄像头,摄像头需要一个稳定的云台。然后需要图传把图像传回地面。你问的太 ...

摄像头  云台,图传  这些都需要和飞控板连接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  云台,图传  这些都需要和飞控板连接上吗?

一般不用,除非有兼容飞控的设备。不然的话,基本都是**的,联线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以前装过APM固定翼,没玩过多旋翼,建议你先潜水,论坛里有很多新手帖子。也有人打击新手的,不过,只要你自己感兴趣,即使一开始很low,一步一步来还是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除非有兼容飞控的设备。不然的话,基本都是**的,联线就行了。

买摄像头 云台 图传 能连接的就行 是这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