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APM多轴的一些心得,欢迎一起探讨。

楼主(2015-04-22):
以下是本人玩APM多轴的一些心得,不一定全面或正确,欢迎一起探讨。

一、装机
1、首先必须确认电机转动方向,和正反桨安装是否正确,如果出现侧翻等现象,肯定是因为安装原因或者是电调电机的物理故障,一般不要怀疑是APM问题,默认参数飞450肯定没有问题,但不一定最好。这我是有教训的,刚装的四轴飞一会就侧翻炸掉,一开始以为是飞控的原因,最后确认是电机问题,折腾了我很久,后来换了电机就好了。
2、Apm最好至于飞机中心。
3、Apm最好进行减震处理。
4、对气压传感器做好防风和防强光处理,否则会影响定高的稳定性。
5、供电也很重要。如果有**的供电模块最好。但是如果使用电调供电,文档是建议只保留一个电调BEC接飞控,这个我一直没有照做,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二、PID的调整  (APM有自动调参,但是我觉得对PID有一定的了解也是有好处的。)
1、首先将Rate i,Rate D值都置0,使用默认的Rate p,注意Rate p一定不要设置为0否则飞机会失控。
2、先尝试调整 Rate p,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参数,这个参数决定响应速度和量,过大摆动会很大,过小响应会很慢。调整的理想状态是有点过冲,飞机有点摆动。
3、然后调试   Rate d,这个参数减少过冲的量,减轻摆动。
4、接着调试   Rate i,这个参数可以修正偏差,减轻干扰因素。
5、最后调整   STB P,如果这个参数为0,则飞机只会保持当前姿态不会保持水平。默认值是4.5,这个值越大飞机为保持平衡输出的值也越大。
6、以下我使用的一招简而危险的调参办法,大家慎用:将飞机单手举过头顶,一定要抓紧啊!然后解锁推油,用手感受飞机的平稳性,然后实时的调整参数,再感受稳定性。呵呵 这个办法估计只适用于450以下的小鸡鸡。
三、飞行
1、若带GPS,接电后一定要等蓝灯常亮后起飞,确保起飞前GPS定位成功。
2、测试留待模式,楼间狭小区域飞行,留待模式可能会很飘,不如定高模式稳定。q

码字好累,中午都没有休息又要上班了!

待续~~~~~

网友A:
loiter模式应该是用到了gps数据,所以会随着gps数据的跳动而移动,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gps未搜到星时,开loiter模式;定高只用到了气压高度,气压高度在室内一般变化都在0.1m以内,水平方向室内无风比较稳定,所以室内的确适合定高模式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多谢

网友B:
楼主能和你联系吗?最近飞控出来点问题

网友C:
我用Pixhawk,绿灯闪烁是GPS达到3D Fixed状态,这时候才可以起飞。蓝灯闪烁代表正在搜索GPS,APM的蓝灯定义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和你联系吗?最近飞控出来点问题

有何问题呢  一起探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Pixhawk,绿灯闪烁是GPS达到3D Fixed状态,这时候才可以起飞。蓝灯闪烁代表正在搜索GPS,APM的蓝灯定义 ...

APM 蓝灯常亮是GPS锁定,可能是pix定义不一样。
APM和pix在处理能力上就不是一个等级,很想入一个PIX玩玩  不知道如何 分享一下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iter模式应该是用到了gps数据,所以会随着gps数据的跳动而移动,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gps未搜到星时,开l ...

是啊 楼宇间 gps定位是会很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何问题呢  一起探讨吧

现在是四个电机有在抖,不稳!apm2.52,轴距是2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四个电机有在抖,不稳!apm2.52,轴距是280的

首先检查你的电调校准了成功了没有,电调有没有按照建议的参数去设定;
然后检查apm上遥控器校准了没有。
如果以上都检查无误的话,那么八成的可能性是你的电机有问题。

l  电调调试
Ø       确保没有安装螺旋桨,没有通过USB连接到电脑,没有连接锂电池。
Ø       打开发射机,推油门摇杆置于最大。
Ø       连接锂电池。APM上的红、蓝、黄LED灯会以循环模式亮起。说明APM已准备好在下一次你再连接时进入电调校准模式。
Ø       保持高油门,断开然后重新连接锂电池。APM现在进入了电调校准模式,并让你的油门通过它直达电调(你可能会注意到红色和蓝色的LED的灯交替闪烁,就像警车一样)。
Ø       等待你的电调发出音乐声,“哔”音数量通常表明你的电池芯数(即3S为3声,4S为4声),接下来另外两个“哔”音表示最大油门已被捕获。把发射机油门拉到最小。
Ø       电调接下来会发出长音表示最小油门已被捕获,校准已完成。电调现在是“激活的”,如果你把油门升高它们会转起来。不过APM仍在电调校准模式。将它复原为常用的飞行模式,把油门放低然后断开并重新连接电池。
建议电调设置如下:
Ø       刹车:关
Ø       电池类型:LiPo(锂聚合物电池)
Ø       低压保护模式:逐渐降低功率(默认)
Ø       低压保护阈值:中(默认)
Ø       启动模式:普通(默认)
Ø       进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蓝灯常亮是GPS锁定,可能是pix定义不一样。
APM和pix在处理能力上就不是一个等级,很想入一个PIX玩玩 ...

据说(没有验证)Pixhawk有两个处理器,其中一个是备用的,因此宕机概率很低。个人感觉,如果不上光流相机,APM处理能力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楼宇间 gps定位是会很飘的

这个直接与GPS的精度有关,我用M8N测试,轻松锁定13到17颗星,漂移很小。

网友(2019-04-24):
顶起来,小白入门

网友(2019-07-09):
我也是。刚装好的机子一飞就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