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外挂机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最近正在改一艘外挂机的快艇,本来是自航模型的,我打算装上遥控设备。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我舵机的舵机臂长度不够,如果想图上这样,舵机臂比外挂机的力臂要短,那会不会出现左右转弯不对称的情况呢?还是左右转弯是对称的,只是转向线性会受影响?
另外,请问下外挂机可以翻起来这个有什么用吗?我想把它固定死,因为翻上来的时候会影响拉杆,而且倒退的时候外挂机会自己翻起来。谢谢各位朋友!

如上图,舵机臂比挂机的摇臂要短,这样转向四边形实际上是个梯形,这样会不会造成左右转弯不对称(如舵机左转30度和右转30度,挂机转过的角度不一样)

这是外挂机翻起的效果,有什么意义吗?没用的话我就把它固定死好了。省的影响拉杆。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楼主:
另外,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玩具船,看外形第一眼就觉得像是runabout,但是具体是哪个型号又查不出来,我找了很多runabout的图片,没有哪个型号有这个玩具水线尾部的那块横板。有熟悉的朋友能看出这个什么型号的船吗?谢谢啦!(避免广告嫌疑,卖家已打马赛克)

网友:
红色的啥牌子的啊

网友:
那样应该是右转角度会比较大

楼主:
红色的船我就是在阿里巴巴随便搜“遥控 船 红色”就搜到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明明是Riva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的船我就是在阿里巴巴随便搜“遥控 船 红色”就搜到的,你可以试试

谢谢,挺喜欢这造型的,阿里上看到了,可惜在X宝上居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