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炸机了,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下数据,看是什 ...
悟空炸机了,不知道有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下数据,看是什么原因炸机的。

楼主(2015-04-22):
悟空炸机了,在新建水库的上空,高度只有3-5米的样子,任务完成后返航到起飞点附近进行降落,突然机器大动作摇摆,炸机。
百度云附件:FLY055.DAT

网友A(2015-06-24):
你能直接粘个数据么 看着数据还得那么费劲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干扰……

楼主:
设备已经寄回大疆,初步检查飞控没问题。具体的等详细检查。

网友C:
正常现象。。。

网友D:
持续关注,感觉像是人为操作失误

网友E:
经纬100开售了

网友F:
DJI一般回应是干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DJI一般回应是干扰。
找不到问题,当然推给干扰了

网友H:
大疆回复,一切都是干扰

网友I(2015-09-19):
楼主用的是4S电池吗?全程姿态模式,起飞前没有做校准指南针动作。解锁后电压值为16.28V,75秒后电压直线下降到15.3V,301秒直线降到14V,同时1轴和6轴开始大副度调整加,303秒电压降到最低点13.7V,301秒开始磁力计值在1508至1729波动,轻微干扰,但是数值在正常值以内 ,最后高度显示269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