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内部接线

楼主(2015-04-22):
380V/370W电机拆开端盖,没找到星形连接焊在一起的三根线,麻烦大家看看,想改三角形连接

网友A:
隔 壁论坛 有一篇    百度搜          三相380V电机改三相220V实例                          如违规请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 壁论坛 有一篇    百度搜          三相380V电机改三相220V实例                          如违规请删除 ...

方法知道,但是找不到绕组星形连接的三个焊在一起的线头,没法改成三角形连接

网友(2015-10-13):
朋友改非常简单  但是电流的会加大  就会发热可以能会烧。

网友:
最后一图套管内

网友:
三相电机加个电容可在单相220v运行,电容不能用电解等有极性,等于把一个绕组变成启动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