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Parrot旗舰无人机Bebop Drone开箱评测

楼主(2015-04-22):
提起Parrot可能大家都有所耳闻,但真正玩过他们家产品的玩家并不多,包括小编我在内,也最多是在CES这样的国际电子展会上看过。在了解了这家公司的背景后我们发现,这简直就是法国版的大疆啊!2004年就成为欧洲发展最快50强企业。但与大疆不同的是,Parrot更偏向于开发智能手机和平板相关的高科技应用产品,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无人机也亲近智能手机和平板一些。

Bebop Drone是Parrot推出的无人机领域的旗舰产品。配有14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可拍摄1080P全高清视频,并带有画面稳定、超声波定高、视觉识别定位、GPS定位、高清数字图传和减震装置,这些特性也可以在大疆的悟还有精灵3上被发现。值得一提的是Bebop可以完全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操控,不过为了更好的飞行体验,Parrot也为其设计了专用的Skycontroller遥控手柄。

在拿到Bebop Drone的一刻,首先感觉就是这东西比预想的要小。包装非常完整,设计完成度非常高。

上面一层装的是是飞行器,取出来后就看到了下面这个装置。

它和我们常看到的航模遥控器类似,左右两个控制杆和普通遥控器上的没有什么区别。
但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控制手感非常好,是高档遥控器的水平!

包装盒内的全部物品都在这里了
左边的罩子是显示器的遮光罩
整个产品搭配了3组电池和一个充电器
动力电池和遥控器电池是通用的

Bebop Drone的附件是非常丰富的
除了备用桨、桨保护器,还有遮光罩,遥控器吊带等

桨保护器的安装非常容易,直接卡上去就可以了。

Bebop Drone配置了一个很特别的遥控器!
在这个遥控器的中间,可以让用户安装各种平板电脑,
你可以用平板电脑来做显示器。

位于机头的摄像头,拥有1400万像素,拍摄角度在物理上是固定的,
但是这个产品可以透过内部软件来实现3轴增稳以及在一定角度范围内的构图控制。

楼主:
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5iMX的开箱细节图来了解这款Parrot当前最顶级的无人机吧!

它采用了外转子无刷马达,没有使用减速齿轮,而是采取的直驱方式,不仅降低了噪声,而且效率也会更高。
正反桨的固定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不过Parrot采用了很好的防呆措施,正桨中心无孔,反桨中心有孔,这样就不会装错了。
这些桨看起来也是可以快拆的,只要朝着转动的反方向拧,桨就能很快拆下来,而不必使用螺丝刀,当然也不用担心在飞行时射桨,因为工作时,这些桨不可能脱离螺丝的锁定。

Bebop Drone内置8GB存储空间,视频保存格式为MP4,当然也可以拍照,照片格式为:JPG或DNG RAW。该机的存储空间是不能扩展的。

拍摄角度是固定的,看起来就和一般的FPV穿越机类似。不过……
通过特殊的技术,Parrot让用户能平移或缩放拍摄到的照片,并利用电子三轴稳定技术(电子防抖)解决了无人机航拍时镜头晃动的问题。
电子三轴稳定技术看起来不如真正的三轴陀螺云台来得专业,但是它的重量轻、成本也更低。Drone的重量只有410g。

这是Bebop Drone的底部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是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超声波传感器和一个“光流”摄像头。
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定高和定点,此机能不依靠GPS信号,可以在室内工作,但有高度限制,超过一定离地高度,定点和定高效就消失了。

机架和电路部分是通过减震球连接的
机架设计很简洁,而且结构强度也不错,马达的布线也比较美观,不注意看不易被发现。

亮着绿灯的部分是电源开关
电池和电路是绑定在一定的,增加了机身上半部分的重量,对抵消机架产生的震动具有一定帮助。

楼主:
Bebop Drone采用的这种减震结构非常有效
因为机架产生的震动无法直接传递到摄像头
而是会被电池、电路、摄像头本身的重量给抵消掉

在上电后,机身侧面的标识位置会生产明显的热量
不要惊慌,这是正常的。

拆掉电池就是这样

电池规格是:1200mAh/11.1V  13.3Wh锂电池
续航时间方面,大约有11分钟,如果暴力飞行的话,续航时间会更短。
在飞行速度方面,Bebop Drone的最高航速可达75km/h。
这比起我们常见的航拍无人机来说,速度要快多。

电池采用了专用接口

充电器与锂电池

透过机头罩,我们能看到摄像头被一个金属物固定着,这样一来可靠性能得到提高。
在固定组件的上方,能够看到GPS天线。

楼主:
充电器提供了多国插头

充电器装上电池之后整体感很强

Parrot为习惯用手柄而非触摸操作的人准备了Skycontroller手柄。此手柄带有起飞/降落/紧急断电按钮,有能显示电池状态的指示灯,还带有两个用来遥控飞机和摄像头的摇杆。

用于控制相机构图

用于菜单操作等

透过LED显示飞行状态

不仅如此,这个Skycontroller手柄还带有HDMI接口,将手柄和其它显示设备连在一起,这样就能在显示设备上看到Bebop Drone摄像头拍到的一切。
标准USB接口是用于连接手机的。

顶部有一个硕大的平板天线
天线的角度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的
此天线能够大幅度提高信号的接收能力,据资料显示,Bebop Drone的控制距离>1.2英里,约等于2公里。
不过留空时间只有11分钟,在这个时间内你需要规划好飞行路线,以避免无电返航。

楼主:
遥控器使用的也是飞行用的动力电池

这是安装到遥控器上后的样子,是不是显得很专业呢!

当然还少不了电源开关

这个造形极酷的遥控器任何人拿在手上,都给人以专业的感觉!
如果中间再安装上平板电脑,专业范儿一下就出来了!

这就是法国Parrot最新推出的Bebop Drone

总结:
Bebop Drone更偏重于一般玩家市场,它并不是一个专业航拍工作者的理想选择。但是,它却把时下最尖端的专业航拍机特性都整合了起来。
例如:双星定位、气压定高、超声波定高、光流定位(视觉识别室内定位)、电子3轴陀螺云台、1080高清摄影、自动返航、航线规划等功能。
遥控器内置HDMI接口,甚至能够进行高清航拍视频的直播!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符合无人机潮流趋势的顶级玩具!

网友:
法国鹦鹉

网友:
好一个顶级玩具~~

网友A:
很精致估计价格不绯吧

网友:
市面有这种桨卖吗

网友B:
买了一台,实际效果没介绍的这么好,希望后续有改进的配件

网友:
玩具一个

网友:
这与精灵3相比,更像是玩具与航模的比较,虽然做的很精致。

网友C:
哎   看完介绍··· 让我深深的赶脚到 DJI 的优势···  顶国货!

网友D:
好东西,不过这个电池应该很贵吧

网友E:
看起来比大疆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精致估计价格不绯吧

比精灵3 1080P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比大疆的好

只有便携性比大疆好,其他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不过这个电池应该很贵吧

电池可以用兼容的,插头就是小田宫标准的。

网友:
看价格。。。估计暴力!

网友:
这东西早就上市了好么?,这价格不低于5000好么?还来测评,迟了吧。。。。。

网友F:
标准版3600,增强版6400,某宝有货了

网友:
坛子已经有人在出二手了,这头还在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准版3600,增强版6400,某宝有货了

有摄像头参数吗?高清图传有没有图片或者视频可以参考下,如果3600的话就当自己佩个穿越机耍耍也不错的。何况还有定点定高,比CC3D飞起来轻松多了吧。

网友:
这控好像很高级的样子,不过飞机嘛,,越看越像玩具

网友:
不看性能 外观比大姜好看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台,实际效果没介绍的这么好,希望后续有改进的配件

能 详细谈谈吗? 谢谢

网友:
穿越机的巅峰之作

网友:
3600不带遥控器 只能用手机的触摸屏操作 穿越就别想了 就是一个大号玩具

镜头增稳没那么糟糕 其实挺好用的 看视频不比3轴台差多少 不过摄像头本身的画质就不敢恭维了

总结下就是3600的无控版就是比以前的玩具多了更好的摄像和定位功能 以玩具价格来说的话 贵了 5000多的带控版本 比起精灵3各种没优势

网友:
这个xx的巅峰之作是用来承托dji的入门机水平更好的吗

网友:
这机拿来穿越就是和毛爷爷过不去!!!

网友:
3年前买过2代的AR2   当时就有超声波定高和室内摄像头定位了,大疆一直到悟和P3才应用

网友H:
Bebop 的图像稳定算法用了加速度传感器,youtube 上对比视频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1400万像素,用鱼眼镜头+纠正算法来实现摄像头“转动”功能,简化了机械结构。这些看似简单,实际上得有相当实力才能实现这些算法

双核CPU + 四核GPU,比  APM,Pixhawk 这些开源飞控要强悍许多,已经不仅仅是飞控了,如果具有更强视觉处理能力就应该算是机载电脑了,光流摄像头就是直接用主板上的CPU处理。

Bebop 是轻量四轴,定位更安全的飞行,其实技术复杂度不见得比 DJI 低,挺了不起的

网友:
能在400g的小玩意做得这么好,我觉得不错,如果北 京不限飞,就入一个。

网友I:
我飞过一次,室内稳定性比精灵二实在是好太多太多太多了,第二,真的是怎么摔都不坏啊,这点比精灵二也好,第三,即使没有云台,但画面纹丝不抖啊,第四,没有云台居然可以控制镜头俯仰和左右转,我没想通其原理
总结,精灵二唯一优势是可以垂直向下拍,派诺特不行,跟精灵三比也不落伍哦

网友:
高级玩具

网友:
好精致,完成度很高!

网友:
11分钟太少了,而且竟然用比两叶桨低效三叶桨(为了酷?),越轻小的机抗风性越差,没有垂直视角很多效果体现不出来。
就只是个高科技玩具,航拍跟它没多大关系。

网友:
国产也有类似的机种,玩过一次朋友的,重量轻,飞起来几乎没声音没震动(可能大机飞多了。。。。),感觉曾稳简直就是多余的东西

网友:
表示货很骚,可卖不起啊。

网友:
高卢美学,冲击视觉!漂亮,精致。能上手就完美了,呵呵

网友:
2000以下的价位估计才能有优势

网友:
看着不怎么样啊,如果不看遥控器,乍一眼,还以为是玩具呢,价格上还不如买唔或者精灵3,

网友:
贵族玩具。航拍不适用,入门机都比不上,稍微有点风 根本稳不住,看过宣传视频,还没朋友的精灵V2+效果好。

网友:
买了个 玩了下马上退了 不如dji 精灵3  这比玩具还玩具  效果很次

网友:
更智能的小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Bebop 的图像稳定算法用了加速度传感器,youtube 上对比视频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1400万像素,用鱼眼镜头 ...

完全同意! Parrot还是有DJI比不上的研发实力(这么说也会有很多人跳出来不赞同),只是这机器定位玩具级,并不是设计来航拍专用(可能更偏向于FPV一些),和P3的用户群不同。话说要没当年的AR,DJI可能到现在也不会有声呐+光流~DJI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整个一玩具感觉  不如精灵

网友:
没玩过的当然不知道,反正我就喜欢派诺特的产品,我的AR.DRONE2.0,快2年了,身经百炸,仍然还在杠杠地飞,杠杠地各种改装,看看大酱,我就不说了,那个SB-DJI已经说明一切了,至于派诺特没有云台增稳,个人玩家就不去追捧那些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看完介绍··· 让我深深的赶脚到 DJI 的优势···  顶国货!

顶顶顶。。。。我要大疆P3 !

网友:
我就觉得大酱的不如派诺特的,大酱近期出的产品才加上超声波仪,硬生生的抄袭派诺特吧,笑死我了,无论如何,我绝对不选大酱的,至少我是自己玩,不搞航拍,派诺特装B足够了,大酱玩得你提心吊胆的,何必呢?如果我搞航拍的工作,也许我会选大酱,真的炸不起啊,还有那个坑爹的售后,珍爱生命,远离大酱。

网友J:
那些喊派诺特的是玩具的来看好了,鄙人亲改FUTABA14SG的控,露脸的哦,同时避嫌是哪家的托。再说说个人的观点,派诺特的空心杯相对无刷电机的大酱,我敢把手指伸到螺旋桨里,因为它能遇阻即停,这样就能人不多的小公园里甚至日常散步时溜溜,杠杠地安全的装B,大酱就呵呵了,玩大酱,场地是必需有要求的。
炸多了,原因也就是破烂国产电池,反正也摔不烂,麻木了,改控,要改就改好的,FUTABA14SG,这下谁还敢说是玩具?好了,改了控了,因为FUTABA14SG(其他的控也差不多嘛)和超市玩具控的样子差不多,在公园里玩惯超市玩具的各老少爷们,一口咬定就是超市玩具了,了个去,反而拿着平板还是能杠杠地装B,笑屎我了,反正现在就是随便玩了,炸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因为我本身就是玩固定翼,各种修补技术齐全,最厉害的几次也就断断齿轮,基本都是翻个肚皮继续飞。相比大酱,还是呵呵了。

?from=s1.8-1-1.2

网友:
还是dji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台,实际效果没介绍的这么好,希望后续有改进的配件

多少价格买的?

网友:
DJI Inspire 和 Phantom3 的玩具白面包控改成这个地面端多棒啊。

网友:
国外的无人机就这。。。。也难怪dji流比哄哄。。。

网友:
个人认为,派诺特的质量、操控+DJI的影像=完美。关键还是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区别,DJI现在那么有钱也不提升下机体质量,其实像我这样的玩家是十分期待DJI的,也就碍于质量安全的问题,真正玩航模的都懂。

网友:
基本上跟苹果那个四轴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比大疆的好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飞过一次,室内稳定性比精灵二实在是好太多太多太多了,第二,真的是怎么摔都不坏啊,这点比精灵二也好, ...

100块的塑料优迪玩具也是摔不坏的,主要是轻。还有在室内飞的话,小,动力柔和,一般都会很稳。我儿子那个258块的优迪U941A在室内超级稳,无风的室外,丢掉遥控可以静止2分钟,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那些喊派诺特的是玩具的来看好了,鄙人亲改FUTABA14SG的控,露脸的哦,同时避嫌是哪家的托。再说说个人的观 ...

大侠 您着个玩具多少米买的?  要是很贵 就试试国货吧 , 先不要买大酱D了,因为对于玩具来说大疆还是奢侈了点··大疆的视频效果和您这个比起来实在太伤人了点········可以考虑买个 华 XX  或者小艾特 ··  这类灰机炸了就炸了··飞起来的赶脚和视频 和您这个应该差不多···玩模型 开心就好··祝爽飞!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大侠 您着个玩具多少米买的?  要是很贵 就试试国货吧 , 先不要买大酱D了,因为对于玩具来说大疆还是奢 ...

我这个2600买的.大疆对于我来跟玩具完全没有区别,桑心(原因就不说了),现在我更喜欢专业安全的玩具.目前来说,质量和安全至上,我还是喜欢派诺特这个完全不让人桑心的"专业玩具".等我的2.0完全烂掉了,再买这个3.0的.年龄不一样想的事情不一样,很多人看来,是航模都是玩具,又什么区别,我就希望DJI能真正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 您着个玩具多少米买的?  要是很贵 就试试国货吧 , 先不要买大酱D了,因为对于玩具来说大疆还是奢 ...

您认为我玩航拍赚钱?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本国的土豪多了去了.大酱也不过就是在云台方面做的稍微好点而已,论技术,跟派诺特比差别太大了,(好像我在给牌诺特做广告一样,不介意牌诺特给我打钱哦),我知道这个地方水深,这几天废话也多.就写个心情而已,其实我都玩过,懒得废话了,就玩自己喜欢的,你说的超市玩具,呵呵,大家都是玩,你也可以去玩超市货啊,如果我用DJI伤到人了,也许连超市货都玩不起了.至少我的AR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这货朋友正好有一个,近七千大洋买的。个人感觉除长的像玩具外都比精灵2强(精灵3没玩过没发言权),虽然没有三轴云台,但拍的视频哥几个看了都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2600买的.大疆对于我来跟玩具完全没有区别,桑心(原因就不说了),现在我更喜欢专业安全的玩具.目前来 ...

2600的进口灰机 貌似价格很不错····模型不是用在商业上的话, 其实也就是大小孩的“玩具”··摸友基本都有颗童心··玩模型 开心就好··

论坛就是各种讨论··各种声音··各抒己见的地方··正常的讨论交流 哪怕是负面的声音都坦然面对就好··共同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K:
100块的塑料优迪玩具也是摔不坏的,主要是轻。还有在室内飞的话,小,动力柔和,一般都会很稳。我儿子那 ...

他的稳定跟玩具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户外GPS,室内视觉定位,人家只是长的像玩具,航拍视频效果一流哦,没有云台居然也可以这样稳

网友:
舍得穿越吗?

网友:
Parrot有Parrot的优点,DJI有DJI的专业。两者都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 详细谈谈吗? 谢谢

主要是手机或者ipad操纵感不强,没有加强控,距离也不远,就50米左右,不过旅游时随手拍些倒还是将就。

网友:
第一眼感觉:
1. 前面红红的那是什么材料? 不要告诉我是泡沫! (定位廉价机)
2. 两个巴掌大小的四轴,它的遥控比两个巴掌还要大!(不协调,不美观)
3. 价钱瞟了一眼 7800港币~ (我以为是3000左右)
说实话这个公司其他几款玩具类的飞行器设计都挺蛋疼的~

网友:
怎么最重要的图传没有评测,比如高清图传是否有延时,延时是多少,实际图传画面的效果如何,是否越远清晰度会降低,图传距离有多少等等,这个评测里面居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