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精灵1不停閃黃灯!!

楼主(2015-04-22):
求救!精灵1不停閃黃灯!!
摇控绝对有电(正常绿灯)
发射是phantom 2 2.4g remote ctrl V4
接收是phantom 2 5.8g tx rf V3
多次开机也是不停閃黃灯!!
现请教各位如何是好??多谢

网友A:
2.4能和5。8对上才怪。。。。

网友B:
精灵1有5。8G接收?

网友C:
接收机没有收到遥控器的信号。

网友D:
原来驴唇不对马嘴是这个意思。哈哈

网友E:
楼主搜错型号了吧
闪黄灯是控丢信号了
打开电池仓(电池要接电) 右边有个小黑色的按钮 按住 然后过会就对上频了~(单天线的 要用东西按;双天线用手就可以摸到)

楼主:
是真的!接收和发射这个组合已经起飞过百次都沒问题!
但前一天起飞大约20米后就不停闪黄灯,然后失控返航 .....之后每次上电就不停闪黄灯
拆开机壳按过黑色的按钮 (双天线的) 飞机及摇控都按过!没有灯号没有反应!

网友F:
图传什么频道?

楼主:
图传是5.8g **开关 当gps ok后才开图传!
注意: 过百次上落都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