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地平线的奇葩物-BLADE 200 SR X

楼主(2015-04-22):
                200级的四通机不多见吧(锤子双桨玩具机除外)?200级的四通无副翼机应该更少了吧??200级的四通无副翼双无刷。。。我只能说它是个奇葩了。偏偏这个奇葩物在我许久没关注四通机的时候无意中被我在某宝发现了,居然还是地平线的刚上新的机型,这个奇葩物就是blade 200 SR X 单桨四通无副翼双无刷200级直机。

        受限于本人的垃圾反应速度,只能驾驭的了四通模型。玩四通小直机也算有些年头了,过手的有玩具级的美嘉欣F45/F49,伟力V911,伟力V930,九鹰260,亚拓100X,hisky HFP 80V2,都是清一色的有刷机型。曾经很羡慕华科尔的老古董CB100的双无刷配置,无奈那时还是学生买不起,只能看着漂亮的外观和双无刷配置流口水。前天发现200 SR X之后,顿时被毒到了,外观漂亮,大小合适(室内室外飞行均可),关键还是双无刷配置。本想上网搜索该机相关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到模友的测试报告和参考意见,结果找了半天,只看到地平线自己的网页,还是英文版的。估计一是新货,二是这机太小众。纠结了一番,挡不住诱惑,前天晚上下单了一套BNF版(未免广告嫌疑,隐去价格和店铺名称)。

        今天中午顺丰大叔发来短信,通知我去取货,兴冲冲奔过去,抱回来一不大不小的纸箱子。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拍照,借用下RTF版的图。

         箱子里面包含有200 SR X本体及泡沫桨夹、零件包(拉杆和头罩固定胶圈)、工具包(螺丝刀、扎带、3M胶片、魔术胶带和对码线)、3S简易平衡充及AC适配器、3S 800mah 30C电池和说明书。再次借用下RTF版的图,比RTF版少了4个AA电池和遥控器

        把飞机本体拿在手上端详一番,得到如下信息:3900KV的主外转子无刷马达带11T铜齿,5100KV的尾外转子无刷马达,定螺距平桨,三叶尾桨(奇葩),配2颗6g模拟舵机,带BLHELI程序的定速电调同时连接两个无刷马达,带SAFE技术的AR6210六通道接收机(实际使用4通道)。机架、起落架、尾管、旋翼头均为高强度工程塑料,主轴为不锈钢材质,尾管支撑架为碳纤维材质。主齿轮的直径比较大,副翼和升降舵机90度垂直布置,尾电机与三叶尾桨的连接采用类似桨保护器的转接头形式,目测对尾电机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整机结构比较简单紧凑,重量较轻,感觉比较皮实,符合入门---进阶机型的定位。

         我用的控是刷了GALEE固件的华科尔DEVO 7E,增加了2组3段式钮子开关。D7E刷机后原生支持DSMX协议,可以直接用于遥控200 SR X。先在遥控器上做好设置,建立新模型,通讯协议选择DSMX,通道数6,通道映射依次为CH1-油门,CH2-副翼,CH3-升降,CH4-方向,CH5-辅助通道1,CH6螺距(可设可不设)。通道正反向为CH1-正,CH2-反,CH3-正,CH4-反。另外再设置好大小舵:DR0:100%,DR1:70%,DR2:50%和EXP,并在开关设置中把左三段钮子开关分配给辅助通道1,右三段钮子开关分配给D/R切换。设置好后把工具包中的绑定端子插上接收机的接口1,遥控器启动对码,接收机上电,飞机自检后接收机黄灯先快闪后慢闪,对码成功,移除绑定端子,此时就可以控制了。200 SR X的开机自检过程比较久,大概要5秒左右,自检完成后电机发出提示音,电调蓝色LED灯常亮。

         200 SR X号称是blade第一款带SAFE技术的入门直升机。这个SAFE主要有2个功能,一个是3段式的控制限制,由我用辅助通道1绑定的钮子开关切换。分为初学模式、进阶模式和专家模式。说白了就是限制你的舵量,防止猛打舵造成炸机。在初学模式下,副翼和升降舵的可动范围都被限制在较小的程度,专家模式则完全没有限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功能和D/R不冲突,也就是可以通过初学模式+D/R达到更小更细腻的操作;另外,这个功能的舵量限制有点像修改EXP指数的效果,不是线性的控制,而是根据打舵幅度的大小不同程度地进行干预。SAFE的牛逼哄哄功能之二就是号称可以一键救机。由于我的套装不包含遥控,所以无法绑定一键救机按键。据说明书所说,兼容遥控貌似只要把所有通道置中,就会自动启动救机功能,让飞机回到悬停状态。该功能目前还未测试过,尚不知具体效果如何。

       由于200 SR X的电池比较特殊,是长条形的小容量高C数3S电,所以市面上能兼容的的电池不多。之前找了一款专用的副厂电池,但厂家缺货,所以目前暂时只有1块原装电池可供使用。中午简单试飞了一下,由于在宿舍的狭小空间内测试,故安全起见,采用初学者模式+DR0的设置。个人认为SAFE模式比blade MSRX中配置的AS3X自稳定系统对飞行模式的干预程度更高,较大的打舵动作都会引发SAFE的干预,对动作进行处理,飞起来有一种介于锤子机和45度角副翼机之间的体验。可能是初学者模式的缘故,有种不太明显的类似于锤子机打舵反应慢半拍的感觉。对于新手来说,这种感觉可能是好的,会觉得飞机比较稳,不是那么敏感,但相较MSRX的贼得要死,似乎是两个极端(当然我类比的对象可能不合适,个人觉得应该要和尺寸相近的blade 120SR 副翼机相比,但我没飞过120,所以只能用MSRX凑合)。双无刷的动力+定速电调=不错的动力反馈,飞起来不像空心杯电机那样感觉肉(PS:如果把标配的JST电池接头更换为XT60,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满电悬停时间能超过10分钟,作为双无刷机型来说还算不错。试飞的总体感觉是和宣传比较一致,是一款比较适合初学者的无副翼入门机型,同时拥有较好的动力表现。

        以上就是个人关于地平线的四通双无刷新机blade 200 SR X的评测,和飞机本身一样也算是个奇葩吧,毕竟现在满版都是6通小机的帖子,4通机的帖子已经很少见了。再叨一句,虽然这货看上去皮实耐操而且质量不错,blade的口碑也挺好的,但是目前这货在国内根本买不到任何配件。今天上午还专门问了地平线的售前客服,说近期没有采购单子,所以,且飞且珍惜吧。

        最后祝各位模友开心爽飞少炸鸡O(∩_∩)O~

网友:
很想知道多少米入的?????????

楼主:
说价格不算广告吧?(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者购买方式版主留)而且是全新机,感觉很合算。可惜卖家只进货1套,卖完就没了。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做工很烂啊!   比977还差
RTF到手飞版本已经有问题了, 要重新进设置模式来调
驼机也坏了一个, 一句话, 垃圾
千万别买,  那些FX071的质量都比它好
唯一好处是它比玩具机飞起来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做工很烂啊!   比977还差
RTF到手飞版本已经有问题了, 要重新进设置模式来调
驼机也坏了一个,  ...

blade的飞机做工虽然不像亚拓那么精细,不过也谈不上烂,属于粗中有细的那种。也许是新机品控还不完善,但我这台到手没啥问题,这种四通机标配的控都不咋的,所以我用自己的控飞的,本来就要设置。据说这款机在国外卖得不错,在国内我估计不太乐观,太偏门了,而且价格和国产比毫无优势。只是我个人喜欢blade这个牌子,再加上是少见的四通双无刷配置,所以才入了。顺便说下,那货叫舵机O(∩_∩)O~。

网友B:
地平线现在出4通机确实少见,而且这机还是双无刷4通机,真是高端的入门级4通机了。。

网友C:
四通双无刷,奇葩,外观看这鸟结构比花磕尔还坑

网友D: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请教下bnf版是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blade的飞机做工虽然不像亚拓那么精细,不过也谈不上烂,属于粗中有细的那种。也许是新机品控还不完善, ...

是这种设置, 上 rcgroup.com看看, 很多人都有这问题要重新设
BLH2000-Advanced_Settings_and_Setup_Guide
驮机我可能没你懂, 但550我都飞河里去了, 玩过的电直绝对比你多

网友:
一直想买这台机来玩直升机FPV,但是苦于国内没有配件,至今没有入手。

网友:
奇葩的鸡鸡

网友E: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入的这个,话说,这在美国已经不是刚出来的机机了
由于我也是新手,到手第一天就炸了大齿,第三天 又扫了大齿
楼主千万注意,这飞机的大齿是超级超级的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现在出4通机确实少见,而且这机还是双无刷4通机,真是高端的入门级4通机了。。

是啊,现在官方店都不卖MSR X和120SR了,只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通双无刷,奇葩,外观看这鸟结构比花磕尔还坑

个人认为华的200级四通机如CB180和V200采用的伞尺轴传结构修复起来不太方便,而且也容易坏。200SR X的尾电机不是直接轴接到三叶尾桨上,而是用转接头转接的,电机座也有一定的包裹性,感觉应该会比CB100的尾电机要耐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请教下bnf版是什么版本?

BNF版=Bind-N-Fly,即包含接收机但不含遥控器的套餐,需要用自己的支持DSMX协议的兼容遥控器和接收机绑定(Bind)后才能飞行;区别于RTF版=Reday-To-Fly,少了遥控器和电池,其他配件都一样。没有兼容遥控的新手还是入手RTF版比较省事,控上直接有一键救机开关和SAFE的三段式转行开关,无需复杂的设置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入的这个,话说,这在美国已经不是刚出来的机机了
由于我也是新手,到手第一天就炸了大 ...

了解,谢谢提醒,我去找找看有没有这机能用的副厂大齿买几个备用,应该能找到,还打算去找下主桨和尾桨。

网友F:
都200级了不如上EP200,200级最好的机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200级了不如上EP200,200级最好的机没有之一

呵呵,EP200是好机,关键是我反应慢,六通机会调会修不会飞。。。玩了一段时间的六通以后又重新回归四通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