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份买回的新版3.0精灵2V+,飞行中突然报非大疆电池错误悲惨炸机!

楼主(2015-04-22):
    今年2月份买回的新版3.0精灵2V+,飞行中突然报非大疆电池错误悲惨炸机!  前几天我的V+在起飞了几分钟后飞行到大概200米远左右距离时突然提示非大疆原厂电池错误,然后开始不受控下降,结果意外落在公路上,被一辆车闪避不及从上面蹭了过去,万幸没撞到别人的车上,要不然后果不敢想像啊。把一地的残骸捡回家仔细察看了,共造成飞机外壳部分变形破裂,脚架变形,两只桨折断,相机云台断裂,一个电机脱离底座,其它有没有隐形的故障看不出来了,后来回家测试了飞机四个电机都还能转动,用遥控器控制各个方向均会有反应,接电脑调参软件查看也能显示飞机的信息,应当主板和电调飞控这些都没问题吧?用手机也能连接到WIFI信号,图像肯定显示不出来,但电池电量还有显示的。我明明用的原装随机电池,怎么就显示不是原装电池了呢?在网上听说过因为电池探针出过问题的例子,但没想到会亲身遇到。有没有同样遇到这种情况的机友呢?
    飞机是2月份买回来的新版3.0 V+,已经飞了20多个起落了没出过问题的,一直飞得都对它比较有信心的,但唯独这次就出况了,5000多元瞬间就报废了,肉那个疼啊!!!
    飞机已经发回大疆售后处理了,情况也跟他们描述了,今天售后要求我提供当时的视频,我擦,当时确实就没有开始录视频,拿不出视频,飞了那么多次没出过问题,根本没怀疑过它会出这个状况啊,这回是不是要当冤大头了呢?
    下面上点飞机的惨状图片。

网友A:
精灵电池的侧面安装的方法可能导致高速转弯时由于惯性把电池甩出来。。虽然不会掉下来。。但是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电池的侧面安装的方法可能导致高速转弯时由于惯性把电池甩出来。。虽然不会掉下来。。但是接触不良的可 ...

那个探针方式用久了确实容易接触不良的,大疆也再不断改进,从精灵2的圆头变成了V+现在的梅花头,再到新3的4针梅花头,说明这个结构确实存在隐患!出不出问题看运气了,但也是迟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探针方式用久了确实容易接触不良的,大疆也再不断改进,从精灵2的圆头变成了V+现在的梅花头,再到新3 ...

最好还是平时多细心点。。。起飞前准备和起飞后检查千万不能大意啊

网友:
只能说图传监视器一定要买录屏的,或者买个米狗和头戴套件,要不没地方说理去

网友B:
第一台3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3炸鸡

不是精灵3啦,是精灵2V+ 3.0版。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
真吓人啊啊

楼主:
飞机已经返回大疆进行了维修,更换了一个电机,上下机壳,脚架,相机云台,图传模块,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维修费一共算下来3005元,大疆客户人员考虑到的我情况给我进行了打折优惠,实收了我1411元,我也算满意了。飞机换了这么多东西,又跟新的一样了,还送了红色贴纸,哈哈,真的不错。

网友:
真心觉得DJI搞的这个探针没一个XT60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