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毒,低成本3D穿越方案,标题够长么?????

楼主(2015-04-22):
先前跟风买了套250,结果不太会玩,出掉了,后来看到很多人都开始玩3D视角。看了下,大家无一例外都是采用的左右半宽3D。也就是用左右两个摄像头采集到的画面分别在左右两个显示器上显示。但大家都是用的两套图传来实现的,也就是两路摄像头采集的画面分别用两路图传发射出去,在接收方也是分别用两路接收和两个显示器。视频眼镜有的用的也是带两路接收两路显示的视频眼镜,或者是将灵境镜框换上菲镜再装两个小的显示器。。。。。。感觉很是麻烦也很浪费,也有的人说多一套图传可以冗余,以防一套坏掉,但实际上,在左右显示的时候,透镜作用下只有一边显示画面是很难看清的。当时就在想可不可以将两路AV信号先合成为一路再发送回来。上网搜了搜,有那种两个摄像头合成一路AV的专门的3D摄像头。但价格就不说了,不是一般的贵。后来偶然发现有用画面分割器也可以实现。因为画面分割器是多路输入一路输出,将多路画面分割显示在一个屏幕上,也就是说它可以将多路AV合成为一路,而且分割方式也可以选择,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左右分割。在某宝上看了下最便宜的分割器也就100左右,下手买了一个,动手开始改装。。。。。。。。。
废话太多。。。。。

将分割器设定为左右分割模式,(要用到按键板,设置为默认后就可以拆掉了)
只用到了一套图传,一个5寸显示器,一个灵境(不用做任何改装),一个分割器(只用到主板,建议把插头全拆了,减重),
分割器主板拆掉插头后和一个发射机的重量差不多.
还节约了一套图传,一个显示器,一块菲镜及繁杂的改装....
3D效果就这样出来了,
顺便说一下,那个貌似是一体控的东西,不是拿来飞飞机的...............
好啦,就分享到这里啦,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动手吧.

网友A:
你要是愿意改装我愿意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愿意改装我愿意出钱

都不用怎么改,焊接几个线就行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这个方案好啊,

网友B:
呵呵,不错。效果如何?

网友C:
我能打击一下么?说的不好勿怪啊!事实,哈哈。灵镜,在如今手机能达到1080P时但放到灵镜里马上像素点就出来了。你这个显示器分辨率应该不高吧!摄像头效果不怎么好把,在加上分割成两半分辨率减半在放大到巨幕屏那么大!看着怕基本是色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打击一下么?说的不好勿怪啊!事实,哈哈。灵镜,在如今手机能达到1080P时但放到灵镜里马上像素点就出 ...

你难道不知道换高清的屏幕么,左右3D 本来就受限于屏幕,这是无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打击一下么?说的不好勿怪啊!事实,哈哈。灵镜,在如今手机能达到1080P时但放到灵镜里马上像素点就出 ...

实际的效果是,我用两个30块钱的摄像头,一块60块钱的屏幕,达到了3D 效果,而且清晰度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D:
效果如何?暴风魔镜app有个功能把本地视频分2屏显示,左右图像各竖排切掉一部分,从而达到立体效果,这和2个摄像头出来的图像很像,我看过出屏效果几乎没有

网友E:
另外怎么把两个摄像头放在穿越机上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如何?暴风魔镜app有个功能把本地视频分2屏显示,左右图像各竖排切掉一部分,从而达到立体效果,这和2 ...

那种将原本就是平面的东西转换为3D 效果肯定是不会明显的,需要的是两路画面有不同的角度,我下载了一些专门的左右3D 视频,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怎么把两个摄像头放在穿越机上是个问题

你看看人家怎么改装的就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将原本就是平面的东西转换为3D 效果肯定是不会明显的,需要的是两路画面有不同的角度,我下载了一些 ...

有个视频复用器,不知道能不能让图传传2路图像,东西我有,回头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错。效果如何?

我用的是30块钱的摄像头,60多的屏幕,有明显的3D 效果,清晰度也可以接受。换高清一点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0块钱的摄像头,60多的屏幕,有明显的3D 效果,清晰度也可以接受。换高清一点的效果会更好。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楼主另辟跷径的思路和分享值得赞赏。另:请教楼主你的60多元的屏和你所说的高清屏,能不能PM个链接啊?我的灵镜已经买了好久了,就是受困于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屏幕,请赐教!谢谢。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楼主另辟跷径的思路和分享值得赞赏。另:请教楼主你的60多元的屏和 ...

你搜5寸液晶屏就好了啊,当然价格高低决定效果,或者你换大一点的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5寸液晶屏就好了啊,当然价格高低决定效果,或者你换大一点的屏幕。

ips屏算是五寸里高端了吗?

楼主:
对此我不是很了解,抱歉

网友:
这个好,先顶一下表示支持

网友G:
很好很合理的思路,顶,要是再有一套一体摄像头就好了,另外和2D单镜头对比,双镜头3D真实效果如何,能解决不少人初次不适应屏幕飞行这个问题吗?

网友H:
请楼主PM分割器地址,不胜感激

网友:
前2个月我也做了一个 和楼组的一模一样~~不过后来没用 我直接 买了一套 3d 视频眼镜双图传的

网友I:
楼主这么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么犀利?

何出此言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不过这个图像分割应该只能适用双目单屏显示器吧,如果是双屏双目显示器,还是需要两个视频信号,不过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
东西可以 关键是成本低啊

网友:
视频分割器  赞!!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便宜..效果也应该差不多

网友J:
牛比啊 必须要顶啊!

网友K:
"两个摄像头合成一路AV的专门的3D摄像头"  网上那里有卖的?给个关键词,我怎么都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个摄像头合成一路AV的专门的3D摄像头"  网上那里有卖的?给个关键词,我怎么都搜不到啊?

Hobby king 有卖

网友K:
Hobby king 那个不是左右格式的,还需要专门的3D眼镜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很合理的思路,顶,要是再有一套一体摄像头就好了,另外和2D单镜头对比,双镜头3D真实效果如何,能解决 ...

3D效果很明显,但我没装到飞机上试过,我是安装在机器人上的。但是镜头晃动太大太快会头晕,这也是3D效果的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Hobby king 那个不是左右格式的,还需要专门的3D眼镜才能看

哦哦,那就是不懂了哦,看来也只能DIY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比啊 必须要顶啊!

哈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楼主PM分割器地址,不胜感激

不是好友无法PM,自己搜:视频BNC/av画面分割器4路四路视频切割分屏器BNC四进一出处理器 ,    95一个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效果很明显,但我没装到飞机上试过,我是安装在机器人上的。但是镜头晃动太大太快会头晕,这也是3D效 ...

恩,快装到穿越机上看看副作用有多大,能不能晕机到有呕吐感

网友:
我在找五村ips,还木有找到,谢谢回复

网友L:
我看3d电影都晕,这么玩穿越估计得吐一地

网友M:
顶。。这也是我一直想使用的方案。最简洁。求给个超轻视频分割器的连接 或者 名字~~~~~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是视频眼镜 不知道左右分屏 大脑转3D 能不能行哦

网友:
这个方案很好!请问LZ的5寸屏pm个链接可以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这也是我一直想使用的方案。最简洁。求给个超轻视频分割器的连接 或者 名字~~~~~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 ...

如果两边能两路**AV输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3d电影都晕,这么玩穿越估计得吐一地

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

网友(2015-06-14):
视屏眼镜里面的那个屏幕是什么尺寸的?

网友:
方案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