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pro换换布局

楼主(2015-04-22):
不知这样布局重心轻微变后,对飞行有什么影响,求教大神。

网友:
重心靠后了,新手的话,电池放肚子底下炸到电池了怎么办??
高手补充

网友:
会翘头吧,而且你对脚架强度的信心太足了,对魔术带的粘力无比信赖

网友:
这样调整重心还会在主轴上吗

网友A:
炸鸡,如果运气差点电池直接废了

网友:
开心就好,没什么影响。还是建议电调放到电池板里面,斜着就行了。 重心问题不用考虑。 就像我和奥沙利文谈论台呢和翘粉的区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