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X强度的H4机架,求偷轻方案,送图纸

楼主(2015-04-22):
求偷轻方案,望对受力结构有研究的高手出手相助!!
说一下设计思路吧,现在的X机架重量轻、结构稳定,但折叠起来还是体积大;H机架方便折叠,但重量略重,最重要的是结构不如X机架稳定,造成振动偏大等情况。现在的碳方管已经比较常见了,相对于圆管可以省去电机座管夹和机架折叠塑料夹的重量,而且不用电机调平,结构稳定。
这个机架轴距690多一点,使用22mm方管机臂,上下碳板之间使用一根从中间“劈”成两半的方碳管成X交叉支撑,比现有的平行直立两根碳板的做法稳定的多,应该可以接近X机架的水平。
下面这些是“初稿”,只画了上下碳板的轮廓,希望高手能帮忙看看如何偷轻,能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尽量减重~~还有机臂的偷轻,现在设想将方管上下两个面做成钢结构桥梁(比如南京长江大桥)那种三角形稳定结构的方式,因为机臂主要靠侧面受力,上下面偷轻影响应该小一些~~
结构

展开

折叠

下碳板

上碳板

飞控固定板

云台固定板

机臂俯视图

强迫症患者画个图不容易~~~望大家留个脚印,提出意见~~
要图纸的加扣扣:1025793367~~

网友:
这神马?没看出怎么偷轻的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手机上用的什么软件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手机上用的什么软件画哦?

autoCAD~~电脑上CAD坏了~~先用手机截个图~~

网友B:
求一份图纸研究一下,2818491190@qq.com,非常感谢

网友C:
樑的上下缘条一般不开孔,侧面的腹板可以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一份图纸研究一下,2818491190@qq.com,非常感谢

图纸已发,最新有修改~~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樑的上下缘条一般不开孔,侧面的腹板可以开孔。

新画的机臂偷轻的图~22mm碳方管(考虑电机面向下装)~大神能否给指点一下?~~您说的“樑”“腹板”的概念能否再说明下?还有开孔的形状?圆?三角?条形?用在各各地方分别用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纸已发,最新有修改~~请查收~~

收到,非常感谢,有一些外国模型杂志,整理好给你发网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画的机臂偷轻的图~22mm碳方管(考虑电机面向下装)~大神能否给指点一下?~~您说的“樑”“[/backcolo ...

结构力学的方法分析,多旋翼的机臂等效成悬臂梁。上下表面是缘条,主要承受升力引起的拉压正应力,尽量不要开孔,因为下部缘条太细会被拉断,上部缘条太细受压时会失稳;左右侧面是腹板,主要承受升力引起的上下剪力,并在发生扭转时与缘条一起承受横向剪力,这个部件受的应力比较小,可以开孔。
还有就是,碳纤板直接开出桁架结构的孔,在结构优化上不太科学,因为它是复合材料,纤维法相的抗拉强度很低,开孔会导致结构刚度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力学的方法分析,多旋翼的机臂等效成悬臂梁。上下表面是缘条,主要承受升力引起的拉压正应力,尽量不 ...

受教了……碳纤维非轴向上强度低是我之前忽略了的……是不是机臂侧面开成圆孔科学些?机臂上还有其他地方能偷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非常感谢,有一些外国模型杂志,整理好给你发网盘

先谢谢了

网友:
求图纸学习,191355060@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