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465尾巴和斜盘抽搐问题

楼主(2015-04-22):
报下配置,富丽465机身,飞越新款头,双推尾波
dekod1102斜盘3只
dekod1107尾巴一只
蝎子2520  1800kv
好盈50av3
花牌1400   45c电池
e8v2陀螺仪
现在调试的都很好,主轴轴承换进口轴承,顺滑
主要问题就是尾巴飞行中有时候抖一下
还有斜盘有时也会抽一下
已经反复调试感度,除了有时候抽一下其他时候都很正常,求大神解答,如何解决?????

网友:
想知结果 楼下回答

网友:
把电池拔了再插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陀螺~

这位前辈真不是kbar的粉啊,留意了多次留言

网友:
大齿中心座换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位前辈真不是kbar的粉啊,留意了多次留言

胆小~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就是电机我是富丽蓝色的!舵机抖,新的,排除大法,陀螺仪换过三个了,无解,换成kst的不抖,换花牌50a还抖,采用有副翼接法抖...用a机身的舵机不拆直接连接b机身的电调电机,不抖!结果重点就是电机和舵机了,电机装在机身加油门抖,拆下来拿在手里不抖,电机在机身,舵机拿在手里抖!我已经折腾很多天了,今天换花牌电机试试,不行就返厂了,单独测试都没问题,只能说八字不合,技术说敏感度过高了,重新设置下就好

网友:
把十字盘感度和锁尾感度调低一点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间歇性的 开始以为是陀螺问题 最后发现是中心座 单项轴承挂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