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电机异响问题

楼主(2015-04-22):
今天下午饭后,练习250小四轴。升空后发现灵敏大幅提高,一下就炸机。检查发现控切到模式2了(平时用增稳模式1练习)。损失4号
电机
桨一支。装上新桨,小油门时电机声音正常,油门稍大,四轴离地后,其中电机声音就非常大,像擦什么东西那样声音非常大。再检查未发现桨与机架相接触,请问是2204电机坏了吗?

网友A:
找出異音的電機.仔細查看是否有撞傷或用手轉轉看順不順.如果真有異音還是暫時停飛

网友B:
或许是外壳形变,或者干脆卡进了异物。。

网友C:
用手转一下有异响的电机,如果有阻滞或者有声音,就知道是不是进沙子了。拿东西吹一下,或者拆除来清理一下

楼主:
拆下来检查,没有发现外壳明显变形,电机还没看到沙子。不过,到是发现我把MT2204正反牙装反了,只有把全部电机调换了顺序。装上后,能飞,也没听到明显异响了。CC3D模式1的确稳,适合我这种新手。

网友D:
可能是里面的磁钢碎了,以前我涵道也这样,或者是你油门航程没设定好

楼主:
磁钢的确没检查,油门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