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偏移问题,另外有山东的模友吗?

楼主(2015-04-22):
cc3d老是往左骗,多次水平校准也不管用,怎么弄啊

网友:
我的会往右偏

网友A:
调节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滤波

滤波在哪调?

网友:
把遥控器弹簧拆掉看看我的就是这样搞好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个跟遥控器没关系的可能?

网友B:
本来就偏移的很厉害,你就当直机练吧,

网友:
加减震吧

网友C:
到GCS中微调,在CC3D转90度安装的设置那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GCS中微调,在CC3D转90度安装的设置那里。

如果像固定翼一样在遥控微调舵面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偏移的很厉害,你就当直机练吧,

那也不能一直往一个方向打杆才能稳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像固定翼一样在遥控微调舵面行不

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itude

调到多少?绿波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到多少?绿波是干什么用的?

从0开始调一点点一点加一次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0开始调一点点一点加一次0.05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像固定翼一样在遥控微调舵面行不

飞控没问题,就需要和直机一样一直稳住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飞控没问题,就需要和直机一样一直稳住才行

我的飞空没问题,但是速度快飞1-2圈后,机身平飞时就会向左倾斜,就像打了左副翼一样,需要补点右副翼才能平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空没问题,但是速度快飞1-2圈后,机身平飞时就会向左倾斜,就像打了左副翼一样,需要补点右副翼才 ...

改下p,i,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空没问题,但是速度快飞1-2圈后,机身平飞时就会向左倾斜,就像打了左副翼一样,需要补点右副翼才 ...

我也一样 飞的爆一点 肯定偏的没法飞 有时放几天自己好点 有时就废了 什么校准啊滤波啊换桨啊平衡啊 没用 现在就靠遥控器微调凑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一样 飞的爆一点 肯定偏的没法飞 有时放几天自己好点 有时就废了 什么校准啊滤波啊换桨啊平衡啊 没用 ...

那你有发帖咨询过吗…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是靠遥控器微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你有发帖咨询过吗…还是没有解决?

问过 无解 现在还在依靠遥控器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过 无解 现在还在依靠遥控器微调

这会不会是硬件问题?这个情况很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空没问题,但是速度快飞1-2圈后,机身平飞时就会向左倾斜,就像打了左副翼一样,需要补点右副翼才 ...

我也一样.......... CC3D不就是为了爆飞的吗 结果稍微爆一点 它自己先扛不住了 哎............
寻找更靠谱的飞控i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过 无解 现在还在依靠遥控器微调

遥控上怎么调的  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