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太重求方案解决

楼主(2015-04-22):
F450机架,飓风2216,铂金30,atg1047桨,naza lite,军师gps,v2pmu,miniosd,创新科600mw,蘑菇天线,飞越2轴云台,sj4000,加高脚架,天7接收机,花牌3s5200电池,起飞重量1.89公斤啊,求安全,省钱的减肥方案,续航到3.6大概7分多钟

网友A:
其实也就这样了。一定要减,换云台。找个轻量级的,这样脚架也可以用原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就这样了。一定要减,换云台。找个轻量级的,这样脚架也可以用原配的了。

这个云台不重啊

网友:
轻重都是相对的。去搜搜吧。

网友:
能看看这个gps是怎么改的吗?

网友B:
我頭像的550含2軸雲台.G3.4S5200.總重也不過1970克.我的還用APM因為要裝電流電壓計所以線材又加長了

所以線材力求簡短.機架力求穩固輕.所以整個佈局一開始就要有個譜.這樣相同的配置.留空時間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頭像的550含2軸雲台.G3.4S5200.總重也不過1970克.我的還用APM因為要裝電流電壓計所以線材又加長了

所 ...

剪了线,怕以后换机架麻烦

网友C:
去掉高脚架、换成固定铝管或者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高脚架、换成固定铝管或者碳管

没有卖成品得啊   原装脚架云台不好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卖成品得啊   原装脚架云台不好放

自己DIY

网友D:
换机架和云台,2216适合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机架和云台,2216适合4S电

飞越的云台,重量还可以

网友:
楼主,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怎样调云台,刚入了,不会用,谢谢啦

网友E:
这个机架多少钱入的?

引用 网友D:
换机架和云台,2216适合4S电

这个机架多少钱入的?

网友F:
450挂全套基本就这样了。
我第一架原型机也是没算重量,全套下来也差不多这些。
之后的一号机更换机架后大幅度减重,现在好多了。具体LZ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多少钱入的?

猛禽400 258不带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450挂全套基本就这样了。
我第一架原型机也是没算重量,全套下来也差不多这些。
之后的一号机更换机架后 ...

你现在用的啥机架

网友G(2015-06-01):
引用 网友D:
换机架和云台,2216适合4S电

你这是啥机架?多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啥机架?多重?

猛禽400,带脚架300克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猛禽400,带脚架300克左右

挂狗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挂狗能飞多久?

1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机架和云台,2216适合4S电

求您的配置,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换机架和云台,2216适合4S电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云台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云台呀。

猛禽400机架  2216KV800  1047桨 4S 4000  xa stella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猛禽400机架  2216KV800  1047桨 4S 4000  xa stella云台

谢谢了!

网友:
脚架有毛用?挂载杆有毛用?飞控干嘛放在上面?
扔掉脚架,扔掉挂载杆,云台去掉挂钩直接在飞机下中心板上打洞安装,飞控放在上下中心板之间的空间里,电池固定在上中心板。
不要问没脚架怎么起飞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