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电板问题

楼主(2015-04-22):
穿越机用分电板好还是直接把线焊接在一起好。

网友:
我觉得看机架位置和焊接技术

网友:
直接焊.雖然分電板我也用過.不過後來的這幾台都是直接焊

网友:
分点板我觉得放哪哪都难看

网友:
我是直接焊的

网友:
暴力焊接啦

网友:
焊上就好,管它难看好看。

网友:
直接焊一个焊点难看,套上热缩管一大坨。分电板焊点好看且容易焊踏实,不过毕竟线路散在外面,影响美观。
练手或者自己玩,其实都OK
如果是要作为成品出售的,还是要更好的方案。我也在琢磨强电连接的连接件能否借用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主要是看你实际需要决定

网友(2015-09-17):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的吧,需要ubec的就用分电板

网友:
我的小型分电板夹在两层底板中间,一点也不难看。。。就是刚开始时没有预焊一些输出接头,后来要拆开底板补焊,拆螺丝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所谓的吧,需要ubec的就用分电板

请问ubec指的是什么?

网友:
感觉分电板用处不大,就是加线方便点。

网友:
分点板确实不好~大电流还容易烧

网友:
分电板就是加线方便,拆电调也方便,直接焊的一大坨焊锡也不轻,以前我都是直接焊的,包括大八轴,现在都用分电板,就是为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