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电调如何选????????

楼主(2015-04-22):
准备入FPV,看中好盈与中特威电调,准备入40至60安的,但看网上有分好几类。比如好盈的天行者、飞腾,中特威的甲壳虫、螳螂,价格相差一倍,我该如何选择?

楼主:
自己顶啊,来人帮忙啊!

楼主:
能帮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
安培数 要有余量,防止意外
ubec 尽量选大点 以免供电 不足
个人建议飞腾 固定翼足够了

楼主:
感谢回复,飞腾价格好贵啊,有无低端点的也能飞的推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飞腾价格好贵啊,有无低端点的也能飞的推荐啊。

楼主飞什么飞机?如果价值高就上好电调这是必须的,安培输尽量大,如果一般的飞机就天行者60  80够了,电调跟车一样 有针对的不用市场和定位,天行者是基本款  飞腾是豪华款  泊金是顶配款,根据自己需求买

网友:
飞腾,想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2015-06-05):
电调外置散热比价格因素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