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A10 3轴云台 跟头模式延时

楼主(2015-04-22):
请问一下技术 新装的A10 3轴
云台
跟头模式延时 就是单人控制的情况下 转方向 云台转向跟不上 要飞机转头停止以后 云台才慢慢跟上来 请问怎么调试!!

楼主:
如果单人控制情况 我想把它当2轴云台使用 让方向轴只小范围移动的话 那是不是把垂直电机行程设置?如果可行的话设置多少行程合适!

网友A:
把推行速度调到2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