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怎么能从调试模式回到飞行模式?

楼主(2015-04-22):
我的MINI CP和刷了GALE固件的D7E对不上码了,经模友指点,看了电子版的说明书,把短路端子插在升降舵插座上通电,拔下短路端子再通电,就对上码了,抖了舵,大浆尾桨都可以转了,但是指示灯是红绿相间的闪亮,把飞机放在地上,一给油。飞机极速右转一圈就侧身倒地,无法飞!看电子版的说明书说红绿灯相间的闪是调试模式,不能飞,但是怎么能回到飞行模式?说明书说先把一个MIX开关置2,然后再置零,但D7E没有MIX,求助!

网友:
我也准备刷这个固件。看来问题很多啊。。。哎。。。LZ有官方的固件么?

网友:
调高控的第七通道的值大过一半。此通道为锁尾感度

网友A:
你用gale固件飞mini cp设置没调好才会这样,调好设置gale固件飞mini cp操作感是相当的好,而且这个固件使用简易方便,比原厂固件强太多了。。

网友:
楼主不就是再问怎么设置么。楼上的老鸟回答太操蛋了。。。真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gale固件飞mini cp设置没调好才会这样,调好设置gale固件飞mini cp操作感是相当的好,而且这个固件使用 ...

请问:我现在怎么重新调才行啊?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现在怎么重新调才行啊?请指点,谢谢

如果你还没调好gale固件的mini cp飞行设置,可用这个设置来调,调好就能飞了,以下只说主要设置,字数很多:首先在 第1项模型参数调整-(1).正反设置:通道1为正、通道2为反、通道3为正、通道4为反、通道5为正、通道6为正、通道7为正;(2)、(3)项调节可保持默认;(4).陀螺仪设置:常规/锁定为75、特技为75; ( 5 )摇杆曲线可保持默认;(6).油门曲线设置:常规油门曲线9点设置分别为:1=0、2=27、3=44、4=58、5=70、6=80、7=89、8=94、9=100 /  特技油门曲线9点设置分别为:1=100、2=95、3=88、4=85、5=80、6=85、7=89、8=94、9=100;(7).;螺距曲线设置:锁定螺距曲线可保持默认,常规螺距曲线9点设置分别为:1=40、2=46、3=50、4=55、5=60、6=65、7=69、8=74、9=79 / 特技螺距曲线9点设置分别为:1=10、2=19、3=31、4=39、5=50、6=58、7=67、8=77、9=90;(8)油门锁定为-10或0都可;(9)斜盘混控设置:1.斜盘类型选择单舵机,2.副翼、3升降、4螺距各项混控比设置为80至100都可;(10)、(11)项保持默认;  接下来为 第3项模型高级设置-(3).类型选择直升机,(5).射频设置:通讯协议选择devo,通道数为7通道,发射功率为30W~100W,(6).通道映射设置:1通道为升降、2通道为副翼、3通道为油门、4通道为方向、5通道为辅助1或2、6通道为螺距、7通道为陀螺、8通道为辅助;(7)以下的选项可保持默认;最后是第4项遥控器设置-(2).摇杆模式可设置为美国手(左手油门)。好了,以上这些就是gale固件飞mini cp的全部主要设置,这些也是我个人喜欢的爽飞设置,也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做些更改,拿去用吧,码这么多字真累。。顺便也跟5楼那位说我操蛋的新鸟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还没调好gale固件的mini cp飞行设置,可用这个设置来调,调好就能飞了,以下只说主要设置,字数很 ...

哈哈。感谢老鸟。。。。没有我的激励你怎么能打这么多字。楼主快谢谢我。。。

网友:
楼主你刷D7E的官方升级程序能给我传一份么。我满世界找不到。官网倒闭了。。。麻烦加我扣扣408339319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模友,我按照“玩儿飞行”的意见,重新开了一个模型,把飞机又重新清除ID码,在遥控器里从模型高级设置用自动对码,对上码,还是红绿相间的闪,就近接着调通道映射,一个一个的核对,到7通道时,我输入了陀螺后,立刻,灯变为红灯常亮,就是说回到了飞行模式。实际其他的设置还没有做,看来这是个关键,我没有按照说明书的做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现在可以飞了。谢谢模友的帮助。还有另一个帖子里,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另一个模友也是说没调好,也写了他自己的详细设置,也是7通道为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