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一下]安装保护罩的机友注意

楼主(2015-04-22):
因为我是新手,才入手几个月,所以飞行时害怕炸机,就经常把保护罩安上,在上周安装时,发现有三个保护罩固定处有多处裂纹,思前想后,没找到原因,拆换螺丝都是小心又小心,不会是在拆换螺丝时损坏的。直到上周日因为风大又加了保护罩,在取机时无意中用手去提保护罩,才发觉之前经常这样提保护罩,裂纹应该是这样不经意造成的。

网友A:
没有这么不结实吧,摔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不结实吧,摔过吗?

没有摔过,也没有摔过的一点点痕迹。我是提保护罩时,仅有两颗螺丝固定,这样摆动大引起那里受力不均匀出现裂纹的。

网友:
保护罩新手起飞熟练就感觉应该拆了,增加重量,在天上刮风也会增加不稳定,这个你是多大劲提,都这样了

网友:
额的神哪,都碎了

网友:
不会吧。这样拉一拉就裂成这样子。
不过建议不要装,抽风坠机的机会会增加很多馀!

网友B:
我觉得是你安保护罩是螺丝拧得过紧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安保护罩是螺丝拧得过紧所致。

谢谢!也许是吧,再加上我用手提过,可能就这样裂开了。不过已经修补,飞行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保护桨也容易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