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9刷固件,还有ER9X分通道教练功能

楼主(2015-04-22):
1,对单片机不是很懂,我的第一批测试版天9用的单片机就是atmega128的,主板上留有升级口(估计是ISP的吧),想问下能不能刷ER9X的固件呢?
,2,看到ER9X估计号称最好的开源固件3个之1,想问下此控有分通道教练功能没?

主要是天9没有分通道教练功能,想用头追用不了,我的D10接433又麻烦,所以先问能不能刷固件,不能刷固件就淘个ER9X板子装天9上去算逑

楼主:
0浏览0回复......

网友A:
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后来咋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后来咋解决的?

只能换主板,你不是买了狼的433吗?再买个opentx板吧

网友A:
我买了模友diy的发射,还没买接收呢,怕搞不定。ER9X不能配这个433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模友diy的发射,还没买接收呢,怕搞不定。ER9X不能配这个433用吗?

哦,对,你是id:z开头那哥们d的,能不能用433只看控连高频头是什么信号,一般调到输出ppm信号都能用的。
接收的话,网上有69和80的,区别不大,也有单板买,可以自己买板焊烧,没几个元件。焊好先usbasp烧bootloader,然后再ttl烧固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