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襟翼慢放功能

楼主(2015-04-22):
请教各位大侠,T8FG能不能设置襟翼慢放??我空气刹车,蝴蝶刹和襟翼里的延时都设置过,但是没效果,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接收问题?我用的是副厂的兼容接收TFR6!!

网友:
T8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14sg飞行模式切换可以让舵机慢慢动 不知道t8有没

网友:
可以daley功能里

楼主:
那个是油门延时。

楼主:
那个是油门延时。。其他的通道不能设置吗?

网友:
可以的  delay里面设定通道成襟翼通道就可以了  我一会回去给你看看

网友:
当然可以。大大前年玩固定翼的时候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B:
说明书里搜索 “servo spe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里搜索 “servo speed”

哥们,你用的是14SG吧。。。T8FG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用的是14SG吧。。。T8FG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sg飞行模式切换可以让舵机慢慢动 不知道t8有没

请教:如何设置?谢!

楼主:
我找了,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没有的!!!!!!

说的这么明白还不行,真帮不了你了。

话说8FG这功能真挺爽的。

网友B:
好吧,送佛送到西。其实就是标准流程:
1) 上官网
2) 找到pdf说明书,下载。
3) 打开说明书,按Ctrl+F,搜你想要的内容。
4) 照办。
5) 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送佛送到西。其实就是标准流程:
1) 上官网
2) 找到pdf说明书,下载。

说明书我有啊。。问题是T8FG里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T14SG的说明书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我有啊。。问题是T8FG里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T14SG的说明书里有

楼主:
晕。你说的是这个啊。这个我已经在用了。。不过只能设置一段襟翼。。。。。14SG在菜单里就有个servo speed 可设置任何一个舵机速度,这样2段3段4段襟翼都是慢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