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根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4-23):
搞不懂用哪根!还有板上那个按钮有什么用的!箭头是指方向还是那个金属焊接点!

网友:
现在MWC做得好小啊

网友:
箭头是指方向。这个看样子是连接收一体的了??

网友:
板上的按键是重置,主要是给部份不带RESET信号的FTDI烧写器(就是那些四针的USB转TTL头)用的,每个ARDUINO都会有。

楼主:
这个板子multiwii2.3里面找不到配套的板型号!单独选处理器和陀螺仪罗盘就烧不上!最匹配的就是HK-multiwii那板!但是加速度计的偏转和俯仰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