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轴云台怎么调?

楼主(2015-04-23):
求教大神,比较着急,现在默认参数上电会抽DL转,求教应该怎么调试

网友:
按照说明书调啊

网友A:
楼主用的是gopro还是山狗?如果山狗的话,因为与真狗重心不一样,所以需要在云台上电前先调重心,保证云台在不加电的情况下,相机是水平的
按照这个做法,飞越狗台几乎不需要调整,就能很好的用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gopro还是山狗?如果山狗的话,因为与真狗重心不一样,所以需要在云台上电前先调重心,保证 ...

请问下飞越两轴狗台可以用鹰眼1+吗?或者山狗?有人说只能用狗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飞越两轴狗台可以用鹰眼1+吗?或者山狗?有人说只能用狗三

我现在用的事fpvfactory G3,其实就是山寨的鹰眼1只要重心调好了,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gopro还是山狗?如果山狗的话,因为与真狗重心不一样,所以需要在云台上电前先调重心,保证 ...

现在上电就是小幅度高频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