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装台X8,寻求大家帮助

楼主(2015-04-23):
@jason_ku@快活老高经过论坛大量帖子的阅读,最终还是更钟意X8这样双层电机安装的,下面这是我想的配置,我的用处主要是挂着单反来拍照,请大家指正

机臂: 30mm碳纤维管,便于电调藏进去,这里有个疑问,为了达到700mm轴距,我需要买四根多长的碳纤维管做机臂呢?
中心板:跟这个配套的好像没有直接淘宝能搜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或者jason_ku这样的
轴距:700mm 对于这个概念我有点搞不懂,高手勿喷,轴距是相邻两个电机距离还是相对两个电机距离
飞控:Pixhawk
电机:朗宇4110 kv400或者4112 kv400 疑问,上下电机是都选一样的好还是要有区别
桨片: 13吋槳
电池: 6s 8000 希望留空25分鐘
还有没有写上来的,正在查资料,大家也帮忙推荐一下
本贴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023&highlight=X8这个影响较大,很喜欢这个样子

http://bbs.5imx.com/bbs/thread-958053-1-1.html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要掛單反代表你起飛重量依定是7KG~10KG之間了,想要飛25分就別想了(掛狗非可以接近這時間),6S 12000mah能10分鐘就要笑了。你還想要8000mah~
另外KV400 用13吋槳帶不起來的,要15吋或以上了。你單顆電機配15寸槳拉力2.8kg (郎宇表格規格,實際要打折)  8顆電機用x8拉力效率也要打折。
2.8kg x8 x0.7約15kg 扣掉飛控預留動力20% 剩下12kg,50%油門是6kg,預計你起飛重量7kg,旋停油門在55%~60%剛剛好。
剩下就是時間,跟你旋停耗電流有關,以及你電池在大電流下的壓降下能榨多多少電量。剩下給其他高手補充~~實際作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掛單反代表你起飛重量依定是7KG~10KG之間了,想要飛25分就別想了(掛狗非可以接近這時間),6S 12000mah能1 ...

多谢兄台,有个疑问百度不到,轴距是怎么算轴距是x相邻还是相对的,我打算买四根30mm的碳管,那么按照我的需求,每根管要切多长?

网友:
這我不清楚,但應該是對角線去量的~~

楼主:
哦,多谢兄台,对了,我发的那个图里面的机架,你见过淘宝有现成的卖吗,我查了没查到

网友(2015-05-28):
还有大神上帖吗?我也需要!

网友:
建议新手先不要搞叉八 比较折腾  先弄个450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