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mwc2.5GUI设置程序及调教方法

楼主(2015-04-23):
     刚买的CRIUS 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板 已经安装了java 和FTDI USB转TTL工具驱动了 就是找不到GUI设置程序,已经找了一天了我是服了,那位魔友可以给小弟发一个 hmb-11@163.com

网友A:
http://yunpan.cn/cV46VMWgVhrZK (提取码:e429)我存云盘,你去下吧,里面有2.3版固件和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yunpan.cn/cV46VMWgVhrZK (提取码:e429)我存云盘,你去下吧,里面有2.3版固件和GUI

解压后是这样,但怎么运行。已装java和usb驱动了

网友A:
如果是x64系统,就打开WINDOWS64文件夹,如果是其它WINDOWS就打开WINDOWS32文件夹,直接运行里面的MultiWiiConf.ex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x64系统,就打开WINDOWS64文件夹,如果是其它WINDOWS就打开WINDOWS32文件夹,直接运行里面的MultiWii ...

晕!那个文件没扩展名 加了exe也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那个文件没扩展名 加了exe也打不开

你打开的这个是LINUX32的文件夹,看你的窗口风格,应该是XP系统,打开WINDOWS32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的这个是LINUX32的文件夹,看你的窗口风格,应该是XP系统,打开WINDOWS32文件夹

真不好意思没看清。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是JAVA没有安装好,你照默认安装JAVA,不要改路径,不然就会找不到文件

网友A:
另外,JAVA安装的版本也要对应,有分X64版和非X64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JAVA安装的版本也要对应,有分X64版和非X64版的

谢谢了 已搞好了。是要把gui的文件拷贝到java的目录里才可以打开,现在已可以联机了

网友A:
哦,WIN7下只要对应安装版本就能打开,不用复制的,另外有2.2版的汉化文件,替换你对应版本目录下LIB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后界面是简体中文。虽然版本不同,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冲突。如果觉得有用,可以试试http://yunpan.cn/cV4UZIydAIENh (提取码:62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WIN7下只要对应安装版本就能打开,不用复制的,另外有2.2版的汉化文件,替换你对应版本目录下LIB文件夹 ...

多谢兄弟帮助,就是pid参数还不会调,其它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帮助,就是pid参数还不会调,其它还可以

PID我也还在琢磨中。目前我的那套MWC也还不怎么听话。而且每个机器的参数都不同,只能自己调试,多看看坛子里大神们的帖子吧

网友:
.我也是装不了那个调试软件,就是什么地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