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伙;船壳完成了,腻子也打磨了。喷漆无从下手

楼主(2015-04-23):
壳子上腻子打磨完成。喷漆怎么办?不知道选择手喷漆还是刷子刷漆?选择油性漆还是水性漆?大侠们给个答案

网友:
大面积,油性自喷漆。小面积、细节,油性手涂。要下水的船不能用水性漆。

网友A:
先喷底灰 找细节 修瑕疵 在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喷底灰 找细节 修瑕疵 在喷漆

多谢啦!

网友(2015-06-29):
我的方案
打磨后喷底灰,不要买淘宝模型那里的郡士灰或其他模型底灰。直接搜汽车底漆/底灰 几十元几公斤 够用十几年。稀料就买五金店里的硝基稀料 几元一大瓶 那是真省钱
油漆买自喷漆喷到小器皿里自己调色,不要亮光漆那就买哑光漆呗。最后喷亚光光油找正
想省钱买个冰箱压缩机直接脸上喷笔就是无声气泵,喷笔买两套0.3的喷细节 0.8的喷灰和大面积喷涂
只能帮到你这里了,剩下的自己悟吧

网友:
船不大的话,直接用自喷漆喷灰色底漆,反复进行修补打磨,再用美纹纸加报纸进行遮盖,自喷漆直接完成分色喷漆。如果船比较大的话,建议购买桶装硝基漆加硝基稀料,稀释调色,使用气泵加喷枪遮盖分色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