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用悟的控

楼主(2015-04-23):
会不会有HDMI信号输出啊?

反正信号都是控里出来的

网友A:
为了拉开和悟的档次,没得高清输出!只有悟的遥控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拉开和悟的档次,没得高清输出!只有悟的遥控有!

你的意思是 悟的控还可以接个监视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悟的控还可以接个监视器出来?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拉开和悟的档次,没得高清输出!只有悟的遥控有!

我是说用悟的控和精灵3队频后,HDMI能有信号输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用悟的控和精灵3队频后,HDMI能有信号输出吗?

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悟的控里有GPS模块,可以动态重置HOME点,精灵也不行

楼主(2015-06-05):
引用 网友C:
悟的控里有GPS模块,可以动态重置HOME点,精灵也不行

App升级后有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