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倾斜电机座 for ge260z 3D打印

楼主(2015-04-23):
材质PLA
10度前倾的 M3螺丝 锁机臂,不用螺帽直接小孔拧进去,四颗螺丝上好非常紧。。。。
电机 适配 1806 和2204 两种电机
电机座只适合GE260Z 16.16度的机臂角度,谁想要来一发,告诉我你的机臂与机身的夹角 和电机安装孔 尺寸,我来给你画一份

网友A:
电机倾斜了,飞控斜放么?还是直接调cc3d的姿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倾斜了,飞控斜放么?还是直接调cc3d的姿态参数?

飞控水平 , 参数什么的也都不变

网友B:
这回好了。。。自带上反角

网友:
不知感觉怎么样!

网友C:
太好 , 很美 , 我都在外國的網絡秈到過鋁制的 , 但他們的是10度前倾和加長机臂 2 吋 , 250改成270這樣的,如果我不是在香港,我都想找你画一份250的 ,电机對角四颗螺丝位 交叉12cm .12cm .你們有 3D打印機真好 ,有沒打印過機架玩玩   ??

网友:
老外论坛上看到有倾斜6°的,你这?

网友D:
请问这跟控微调向前微调个5格10格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好 , 很美 , 我都在外國的網絡秈到過鋁制的 , 但他們的是10度前倾和加長机臂 2 吋 , 250改成270這樣的,如 ...

嗯  我玩的 260Z 可以直接用 6寸桨, 不用加长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好了。。。自带上反角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跟控微调向前微调个5格10格有什么不同?

机身水平的,但是飞机还是会往前飞,这样你的摄像头是水平的,
桨平面  10度      速度  30 (假设)             摄像头 0 度

机身前倾一点点, 飞机向前飞行速度加大,摄像头前倾角度只有

桨平面20 度        速度   60 (假设)          摄像头 10

如果电机不倾斜
那如果要达到60 速度  摄像头也前倾 20度 角度, 对视角影响很大  特别是我用2.8mm 焦距的 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水平的,但是飞机还是会往前飞,这样你的摄像头是水平的,
桨平面  10度      速度  30 (假设)  ...

有道理 ! 学习了 !

网友:
装机图!推荐发布!新手没见过这个模式

网友:
最省钱的暴力飞改装...赞啦!

网友E:
悬停会不会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会不会很困难?
FPV 悬停是有点
主要是 刹车不好控制, 经常飞太快,停下来困难

楼主:
倾斜电机座 速度 真特么的 快啊
2206 真特么的给力啊
速度太快真不好控制, 视频就不上。。。。
摄像头的舵机云台 问题多多,不知道是不是 卡住顶板的问题, 抖动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