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侧翻

楼主(2015-04-23):
本人新人一枚,组装了台450,NAZA M LITE 不带GPS飞控,为什么起飞立马侧翻?

网友A:
水平校准了么?确定桨的安装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校准了么?确定桨的安装正确么?

我用的是自锁浆,黑色是逆时针锁紧的,银色是顺时针锁紧的,但是装上后发现浆的受风面都是反的,也就是薄的在前面厚的在后面?求解

这种自锁浆

这种自锁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校准了么?确定桨的安装正确么?

用的是这种电机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X4模式,飞控方向指着你前方,左上电机是顺时针,右上是逆时针,左下是逆时针,右下是顺时针。先不放桨,确实好电机的转动方向和自紧的方向对了,按照这个方向,安装桨时,根据转动方向放桨,只要桨放上后随着电机转动时风是朝下吹就对了,另外电机不是自紧是什么方向,装上后转动就是什么方向的,转动方向和你连接电调的线顺序有关,建议你潜水一阵子,看看基础版块里的资料后再动手,

楼主:
X4模式是什么意思?电机是左上电机是顺时针,右上是逆时针,左下是逆时针,右下是顺时针这样转的。

网友(2016-02-20):
引用 楼主:
X4模式是什么意思?电机是左上电机是顺时针,右上是逆时针,左下是逆时针,右下是顺时针这样转的。

X4就是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