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自动调参大家用得怎么样?

楼主(2015-04-23):
在做原型机的时候自动调参出来的结果简直是稳到家了,当时开始对APM的自动调参深信不疑。
之后的一号机的动力系统飞控都是原型机上拆下来的,想都没想就自动调参了。结果马马马虎虎,虽然没有原型机稳,以为是桨太大造成扰流,就没太在意。直到前两天帮朋友拍东西,低空飞的时候确实不太好控制,才觉得恐怕是这次的参数不太对劲。

昨天手动调了一下,果然PI比自动的加大了1倍,而且效果好了不少。才明白这次自动调出来的结果恐怕是非常失败。

想来想去觉得问题恐怕出在飞控的减震上,原型机并没有给飞控加太象样的减震,而一号机则加了减震球。然后想起关于自动调参官网上有这么一句:
AutoTune is sometimes unable to find a good tune for frames with very soft dampening on the APM or very flexible arms.
虽然不知道他所谓的very soft是软到什么程度,不过我估计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就是说调参和减震软硬有关系

网友:
我 现在 基本就是 自动调完 后  再 加大 P  I 值

网友:
自动后会减小70%的p

网友:
我第一次自动后 stb_p变的非常大  而rate_p变的很小,结果只要一大幅度机动,rate_p太小导致电机的动力输出根本不足以维持平衡结果就像秋千一样,掉下来! 现在阴影了,全部手动调

网友A:
我的Y6自动调参效果相当完美,抗风、跟手、动作精神!飞行上百个起落,无不良后遗症,中间APM更换过PIX,继续沿用APM的PID,依然如诉!

网友:
我是真心信不过自动调参。2014年后半年只有3次炸鸡,全是因为自动调参过程中掉了

网友:
我的自动调参有成功的例子,450 2212空机动力调好了非常完美。速降都不怎么晃!最近的680六轴几次调参都基本坠机告终,可能和我的动力不足也有关系!得出结论动力对于自动调参很重要。动力和重量比!

网友:
650 自动调参效果非常差。 手动调好多了

网友B:
我的2.8 自动调完觉得还行    就是下降较快的快  抖得很厉害    后来在把P调大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8 自动调完觉得还行    就是下降较快的快  抖得很厉害    后来在把P调大 就行了

是速率p是吧,调到了多少?我也是这个问题,下降时候晃悠厉害!

网友:
b.如果你的飞行器在稳定模式下快速下降时摇摆不定,增加“StabilizeAngularRateP”值,设置在默认值0.18以上。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A:
我的Y6自动调参效果相当完美,抗风、跟手、动作精神!飞行上百个起落,无不良后遗症,中间APM更换过PIX,继 ...

请教一下apm与pix各方面的区别,选哪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