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ji的naza v2的调参经验

楼主(2015-04-23):
飞越六轴组好了,飞控是dji的naza v2,关键是六个参数怎么调整比较好呢?现在还不敢试飞。。。。。。

网友:
每个人的配置不一样 ,这个需要自己一点一点的调

网友A:
我也头痛。
还特意搞了一个廉价的F550来测试。
暂时发现,感度都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头痛。
还特意搞了一个廉价的F550来测试。
暂时发现,感度都好高。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试飞了一把,大约2米高度,但是会略微掉一点点高度,前后左右还算稳定,这样的话应该调整那个高度?

网友B:
给出轴距我给你大概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出轴距我给你大概感度

飞越680,六轴,实测轴距69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越680,六轴,实测轴距690

就按下图输入\然后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按下图输入\然后去飞

多谢,我晚上试试

网友:
楼主调参如何了?????
折腾了一个上午,我的F550调得我认为比较好的基础感度:
俯仰230,横滚230,航向角270,垂直250

电池没电了,姿态感度还没调:全部200飞得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按下图输入\然后去飞

前辈,请问重量对感度影响大吗??

感觉3s的电池(2200mah容量)合适的感度,换了4S 6500mah的电池,就不是很稳了哈。

网友A:
摘录论坛的回复如下:

基本感度中的仰俯、横滚感度,飞行器遇到外力改变姿态时的恢复速度。
基本感度是恢复速度 还有恢复量,感度越高,回复的越快,并且恢复量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出现震荡。

姿态感度,飞行器对遥控杆响应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辈,请问重量对感度影响大吗??

感觉3s的电池(2200mah容量)合适的感度,换了4S 6500mah的电池, ...

稍微会有那么一点影响、但是感度你按大容量电池的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摘录论坛的回复如下:

多谢,终于明白这些感度的区别了

网友C:
新手不能发帖,想收套二手naza v2,在没有机子的条件下如何检验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能发帖,想收套二手naza v2,在没有机子的条件下如何检验好坏

可以发回dji免费检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不能发帖,想收套二手naza v2,在没有机子的条件下如何检验好坏

我有一套lite一套V2,成色9成新。3月发回大疆完整检测过,有大疆的检测合格报告书。如果你真有兴趣,出一套lite给你,lite可以升级V2固件,跟V2一样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会有那么一点影响、但是感度你按大容量电池的来就好了

嘿嘿,现在调参有点感觉了,调到略微激荡,再调低20%左右就妥妥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稍微会有那么一点影响、但是感度你按大容量电池的来就好了

前辈,调垂直感度有什么窍门?
是否有个最佳点??
我太高太低都不稳。

我是悬停后,用手去拉、压中心板,飞机会有力反馈,找到反抗最大的力,就是最佳的垂直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调垂直感度有什么窍门?
是否有个最佳点??
我太高太低都不稳。

请看红色框处小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调垂直感度有什么窍门?
是否有个最佳点??
我太高太低都不稳。

这个目前还真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