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去掉恒龙坦克的后坐力

楼主(2015-04-23):
看二战的纪录片,坦克开炮时只是炮管收缩,车身几乎不动。有没有办法去掉恒龙坦克开炮的整个车身的后座,保留其他功能?

网友A:
把线拔了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拔了不就行了

开炮声音、打弹就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炮声音、打弹就都没了

单独一根线的,和其他分开的

网友(2022-02-23):
去掉打弹波箱上的微动开关就行了

网友:
遥控器上面有个组合键,好像是G+S,可以控制后座的强度和距离,
你多试试。当然我说的是6.0版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