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师们请教啦?

楼主(2015-04-23):
我用的是大疆同款电机 2212 920KV 电机,9443浆是自锁浆(黑色头的是逆时针锁紧,银色头的是顺时针锁紧的)
用的是450机架,红色机臂为前面,M1机臂是右前(电机是倪世正转)M2是左前(电机是顺时针转)M3M4为白色机臂电机转向跟M1M2一样。但是安装浆后发现浆的受风面是比较薄的那一面,如果要厚的那面是受风面的话,又由于电机牙纹不一样又装不上。是不是我装错了,还是这些自锁浆有问题
不知道这样表达大家能清楚吗?

网友:
换电机位置,以桨的方向为准。

网友A:
可以根据飞控的调参数据安装,如果是大疆飞控的话,在电机测试页面可以清楚知道电机位置和桨转的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飞控的调参数据安装,如果是大疆飞控的话,在电机测试页面可以清楚知道电机位置和桨转的方向的!

是大疆NAZA M LITE 飞控请问电机测试页面在哪里啊,怎么没看到有这个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