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改造的95元喷火~悲惨首飞之殇!

楼主(2015-04-23):
首飞秒炸!
由于鄙人是玩涵道入门,对螺旋桨机反扭作用力不太习惯,首飞时忘了打右舵,加速时瞬间冲出跑道

手抛试飞....
第一次起飞被现实残酷打击后选手抛,飞行时感觉重心偏后,平飞难以稳定,盘旋时能量速度没想到损失很厉害,一不小心尾旋失控

第二次因为装B一切努力全毁了
虽然调整了重心,但是效果依然不明显,稳定性有所改善,但是还是没有逃脱失速尾旋厄运

疯狂改造贴地址:                         http://bbs.5imx.com/bbs/thread-1058916-1-1.html

网友:
有点悲凉,哈
,但也是正常的事情

网友:
我们这群有个兄弟也是这种情况,炸了一上午,还是没爽飞。

网友:
下单翼,太难飞了

网友:
飞的不错啊,可惜了,炸炸才健康,一起努力吧·

楼主:
这机子总结了一下,副翼控制面不够控制不够牢靠需要改舵机位置,重心不够靠前,由于螺旋效应比较强,本人决定下次上飞控增加稳定性
另外,正在考虑是否拆除收放起落架和尾轮组

网友:
上反角比较大,很容易失速;再加上椭圆形机翼,使飞机灵活的过头了

网友:
努力吧 这个飞机绝对算非常好飞的。高手都是炸出来的,飞了几年回头看来入魔时候乐趣最多

网友A:
油门一下子拉太快了。像真机就是要慢慢加速的,而且速度不够就拉升舵容易失速炸鸡

网友:
这白板机涂的真漂亮啊,不过看起来不像失速,还是飞机结构不稳定造成的吧

楼主:
如模这几年初次接触桨机,给我的感觉比涵道机难飞

网友B:
看的晕死。。。

网友C:
不错呀!只是看得脖子有点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晕死。。。

鄙人入桨机还是新手,屌丝一个,对桨机的很多不特性不了解,飞惯了涵道对此非常不适应;而且场地和拍摄条件十分有限,看得自然有些不舒服......

不过再此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只是看得脖子有点酸。

谢谢观看回复!不过下次不再会出现斜屏了(其实我自己也看的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一下子拉太快了。像真机就是要慢慢加速的,而且速度不够就拉升舵容易失速炸鸡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这些特性鄙人都没想到过,不过说的也有道理,螺旋桨机反扭作用力大,缓慢控制油门也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鄙人入桨机还是新手,屌丝一个,对桨机的很多不特性不了解,飞惯了涵道对此非常不适应;而且场地和拍摄条 ...

我的意思是,拍摄晃来晃去让人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