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如何设置180cfx参数

楼主(2015-04-23):
rt,suv3.5固件,请教如何设置?或者谁有模型文件啊

网友:
帮顶。研究D10控mcpx中

网友:
设置450,550。。。都是一样的把,一个玩通了都会。基本就是1新建模型关闭各项混控2设置功能键(3d开关油门锁定)3设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然后对码,地平线用的什么陀螺仪?

楼主:
终于搞定了,基本找不到D10的设置贴,自己一步步摸索,感觉挺爽的,是不是玩180cfx的人太少了啊,这帖子压根没几个人回复,随便调了下十字盘敏捷度之后,机子一点也不贼,手感很像模拟器里面的450,爽

网友:
180cfx用地平线的spektrum遥控器按说明书设置不用动脑,你用D10要另外多考虑。

网友:
求交流,正想入180

网友(2015-11-06):
实在不好意思,我把历史帖子顶起来了。。。。
我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新买的180cfx,新买的D10,刷了v3.5.3的suv固件,目前还是无法对频,楼主看到后麻烦请你指导下

我的操作情况如下:
1、插上对频线
2、给飞机通电,此时飞机上信号灯快速闪
3、开控选择dsm2制式(dsmx也试过),然后选择对频选项确定,此时信号灯常亮了5秒左右,然后就灭了。。。对频失败

我入魔不到3月,之前一直在飞华科的小飞机,也是用的D10原厂固件对频很容易的,换了地平线又刷控~~ 小弟真是搞不懂了,如果楼主帮我调好控必有重谢
QQ:2671731173, TEL:15141193190

网友:
大神 还是不行~~~可以加下QQ么

网友(2015-12-07):
可以给个180cfx的配置文件吗?我的180在路上,QQ邮4742900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