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电脑上练习模拟器 。

楼主(2015-04-23):
如题 ,现在14SG 到手了 ,用自己的电脑练习时发现不知道怎样操作 ?加密狗灯亮着 ,就是电脑界面没有任何关于模拟练习的软件 ,请教各位大神 。多谢了。

网友A:
14有问题,和我换天九吧!!!!

网友B:
模拟控制台先打开。电脑右下角该软件再选对要运行的模拟器。变蓝色后开控,开模拟软件

网友C:
看说明书

网友D:
首先你的电脑要有模拟飞行软件,比如G4等,最好还是汉化的。你已经有14SG了,说明你不差钱,但是也不要用14SG练模拟,用做模拟多少有些磨损控的电位器的(其实问题不大)。应另外购买模拟练习器(六合一、七合一还是几合一),软件购买时就有了。有时还可为你安装到电脑(你得把电脑拿到商家那里)。必要时商家还有给你演示一下基本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