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第一次玩冲浪者X8 ,关于安装的2个疑问。请见凉

楼主(2015-04-23):
大家不好意思。问3个很基础的问题。固定翼第一次玩。
x宝上买了X8 pnp高级动力版本。

1.图片下面的东西  装2个舵机的,我猜测是必定是安装 升降和方向舵舵机。   大家x8是不是都装在侧面。这样这片送的木板就是无用的?

2. 螺旋桨, 百度了一下有网友说 X8的 螺旋桨是 有字的朝向机头。 但是按照我之前的经验,应该是如下的安装方式。是我错了吗?    电机到底是 顺时针转还是 逆时针转?

3.    2个机臂  最终要和机身 用泡沫胶黏在一起吗???  网上有老板说 不要黏。  我感觉会 空中解体??  是不是老板说的是错误的?

网友A:
1.舵机装侧面,这个木板用不到。
2.子朝机头,你装反了。
3.建议粘死,空中松开翅膀的概率很高,但是不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舵机装侧面,这个木板用不到。
2.子朝机头,你装反了。
3.建议粘死,空中松开翅膀的概率很高,但是不会 ...

2.子朝机头,你装反了。

//谢谢。  那就没有锁紧的牙纹 对 桨牙纹了。   感觉这是一个变态的 设计。

网友B:
1.舵机的装法有两种:装机内的要用这块板,装机外的不用。 2.桨的装法:不管前拉尾推,桨有字的一面永远朝前。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电机旋转方向右旋。就是如果前拉,右手拇指竖起来指前进方向,四指方向就是旋转方向。后拉相反转。

网友C:
按飞机原配拉杆的长度,舵机装侧面,同时套管起到加强作用,这块板用不到。

不管前拉后推,桨上有字的凸面永远向机头。

自己检查一下机翼对插后能不能锁紧,只要能锁紧就不用粘,不然携带不方便。

你这个电机看起来像朗宇天使,不知KV多少?

网友:
二楼解答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2.子朝机头,你装反了。

估计是这桨没考虑到要作后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飞机原配拉杆的长度,舵机装侧面,同时套管起到加强作用,这块板用不到。

不管前拉后推,桨上有字的凸 ...

朗宇天使 2212。kv1400

网友D(2015-06-29):
引用 网友B:
1.舵机的装法有两种:装机内的要用这块板,装机外的不用。 2.桨的装法:不管前拉尾推,桨有字的一面永远朝 ...

请问,装机外的,不用木板,怎么固定

网友:
昨天我也者装了首架固定翼,跟LZ一样,是冲浪者。我的拉杆是内装的,用到了木片,开始用的是这个双孔的,装在穿碳杆的木架下面,但拉杆的长度竟然够不到,后来往后装了一格,这个双口的就装不下,改用了两个单孔的。

电机是顺时针转才行,往后吹风。

包装里还有个三叶桨,貌似不好装。

这个周日晚上才装好的

网友:
想知道你们装机飞控怎么固定 我的非凡f2底面不平

网友:
电机KV值低了,配6040浆最少200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装机外的,不用木板,怎么固定

装机身两侧的也有配套的木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机身两侧的也有配套的木板

我的套装里就这种木板啊,是不是机内机外通用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套装里就这种木板啊,是不是机内机外通用的啊

本身应该带两块单口板啊,粘机身侧面舵机口那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身应该带两块单口板啊,粘机身侧面舵机口那里的。

对的,2块小的单板,一块大的板是装机身内的,对吧,我还在想大的板用在哪里呢。。。另外请教下,电机坐木板垫高的用什么胶水固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的,2块小的单板,一块大的板是装机身内的,对吧,我还在想大的板用在哪里呢。。。另外请教下,电机坐 ...

加高的电机座,如果插接紧密的,可以用502粘,如果不太紧,我觉得AB胶更牢固。

当然如果是最简单那种两三层圆板的,直接泡沫胶粘也无所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高的电机座,如果插接紧密的,可以用502粘,如果不太紧,我觉得AB胶更牢固。

当然如果是最简单那种 ...

就是原配的那种,一个木板四个耳朵形的垫高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原配的那种,一个木板四个耳朵形的垫高片

都能用吧,除了热熔胶。

网友(2015-09-08):
刚入X8,学习了知识

网友:
好像原装的三叶桨需要扩孔才能装

网友:
1. 舵机外置,就不用这个木板
2. 桨装反了
3. 出于便携考虑,也可以不粘死。因为X8主翼是通过螺丝固定的,强度很高。每次飞行之前检查就行了

网友:
主翼光靠螺丝固定不牢,尤其是主翼经过磕碰后,会有晃动的间隙 ,最好粘死。

网友:
粘死就没法方便携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