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炸鸡,没有老手带,大家进来看看呐!

楼主(2015-04-23):
之前我是玩车模的,有次去玩车,看见一个人坐着小马扎,很悠闲的在飞冲浪者。我在想这个飞机这么好飞啊!样子还不丑,那时我就决定想要一架冲浪者。半个月前看有人出天7,实际来到,果断买了冲浪者套装,玩过车模有过基础,组装飞机不是问题。模拟了一个礼拜,感觉可以了。于是迫不及待的带着老婆去飞场了。第一次飞有风,新人胆大,不管。加油手抛出去直接栽地!老婆在旁边直接笑道眼泪出来,囧!机身两截回家!后来模拟上加了风,练习一会觉得简单没那么难。自己又去飞,第2次起码能飞出去了。第一次重心也不对。这次调了重心能在空中飞30秒,降落不行,直接失速炸鸡!后来听魔友说弄上可乐瓶耐炸,今天我弄上了,问题来了,总是觉得头重啊?还有就是今天我操控飞机怎么感觉它那么灵敏呢?一点滴2次飞的感觉都没有?飞机真的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戴式教学也看了,真到关键时候还是不行,模拟器应该怎么正确的练习呢?我目前炸鸡十次有了。飞机快不行了

网友A:
练模拟的时候把各舵面的微调调乱,如此能平稳飞基本实飞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模拟的时候把各舵面的微调调乱,如此能平稳飞基本实飞没问题了

谢谢 老师指点,我说呢,模拟器那么简单

网友:
你是在郑州火车站西广场见到的吗

网友:
呵呵呵,巧了,我的冲浪者,刚飞起来,这飞机不难飞呀,

网友B:
终于看到一个,比我还笨的,,,
其实我觉得,你在模拟器上,只要练会副翼,升降,方向的使用,就可以了,
再就是,起飞前,确定你的遥控,各通道的动做都是正确的。
起飞,降落?冲浪者没有起落架吧?
手抛起飞,降落的时候,只要不是机头冲着地面,问题就不大,最好找个农田,或者草地降落,
你也可以试着,用手接住,腰推的,也不用怕浆打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一个,比我还笨的,,,
其实我觉得,你在模拟器上,只要练会副翼,升降,方向的使用,就可 ...

模拟器上有风的情况下我飞都不是事。现实飞外界因素太多。新手没办法考虑啊!上次飞一对情侣坐在飞场草坪上我飞起来就怕落到他俩头上,导致我飞机炸鸡了。技术在外界干扰下新手不能胜任,肯定变形啊!还是真实飞少了

网友B:
模拟器和现实的差距,太大了,玩过赛车游戏吧?
你在上面厉害吧/ ?你在马路上开开,试一下,
模拟器,只是要你学会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和现实的差距,太大了,玩过赛车游戏吧?
你在上面厉害吧/ ?你在马路上开开,试一下,
模拟器,只 ...

知道 了。谢谢啦!

网友:
飞机要装配准确,否则飞起来乱相多,新手一般又不会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