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接miniosd究竟是接4条线还是6条线?

楼主(2015-04-23):
手上是一条四芯的线,也就是接+5V,GND,TX,RX。但是接上后数据全是0,只有飞行模式有显示,地面站里面的开启遥测点了无反应。后来逛某宝,发现居然有APM2.6和2.8以及PIX三种不同的接线出售,pix的线是6芯的!!!难道是这个问题???PIX要接6根线???

好吧..貌似接线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就是有些信息显示不出来不知如何解决不知道是天生就没有还是我没设置对........飞行模式,电压电流这些信息有。油门信息,遥控信号强度,姿态信息这些都是0

网友A:
PIX是6芯的接插件,包含5V,TX,RX,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是6芯的接插件,包含5V,TX,RX,GND.

就是说OSD上的GRN,TX,RX,+5V,GND,BLK是都要接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OSD上的GRN,TX,RX,+5V,GND,BLK是都要接的对吧???

直接这4个

楼主:
了解..谢谢.....那我的接线应该是没问题...只好再检查其他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那我的接线应该是没问题...只好再检查其他问题了........

检查下pixhawk对应端口的设置。

网友B(2015-07-26):
遇见同样的问题,求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见同样的问题,求帮忙

4条线

网友:
地面站里有个osd设置,好像在初始设置里,有个什么当osd不刷新就点那个按钮什么的的按钮,多点几下就好了

网友(2015-12-08):
我只接三根 RX +5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