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CC的发动机哪个好

楼主(2015-04-24):
在网上看了下RCGF20CC发动机和DLE20CC价格都差不多,想问问谁比较过这两款发动机哪个好?好在哪儿?谢谢

网友A:
DLE20CC 发动机不要调  线性不行,RGCF的 自己手里有台10CC的汽油的 刚刚磨合  工作比较稳定  其他深入问题等待老模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LE20CC 发动机不要调  线性不行,RGCF的 自己手里有台10CC的汽油的 刚刚磨合  工作比较稳定  其他深入问题 ...

一直在关注rcgf的10cc,希望能稳定好用替代50级甲醇,期待你的评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关注rcgf的10cc,希望能稳定好用替代50级甲醇,期待你的评测

今天上午还在磨车10CC的这台发动机, 用13x7 木浆  低速2300左右告诉6500左右 油针没怎么动现在,替代50甲醇要选好机型   动力足够,练习机装这个发动机不好装,发动机自带的支架很粗壮,使用原来大机架装练习机那种防火墙 装不上 ,只用练习机带的支架装上去后 防火墙孔位 左右孔距太窄,这个发动机适合装像真机  或者3D 那种比较大的防火墙,最好是自己回来打孔的更好,我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型,现在还想除掉这台机器 现在手里有两台30CC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上午还在磨车10CC的这台发动机, 用13x7 木浆  低速2300左右告诉6500左右 油针没怎么动现在,替代50 ...

完全没接触过汽油机,不知道能不能搞定这个发动机,吃力啊。玩甲醇以前倒有玩车的基础。

网友:
我觉得不什么发动机基本原理都是大差不差的,没有什么不好弄的,

网友:
准备在弄个15CC回来 配京商的19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上午还在磨车10CC的这台发动机, 用13x7 木浆  低速2300左右告诉6500左右 油针没怎么动现在,替代50 ...

发动机的孔位跟50级的甲醇发动机不一样吗?我现在纠结OS55和10CC的汽油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的孔位跟50级的甲醇发动机不一样吗?我现在纠结OS55和10CC的汽油发动机

不一样

网友C:
手里有一个康克40级的练习机,不知能不能装,顶峰家买的。说可以装OS55,但不只到能不能装10CC汽油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一个康克40级的练习机,不知能不能装,顶峰家买的。说可以装OS55,但不只到能不能装10CC汽油机

不行
练习机装10CC 防火墙太窄 支架转不好 震动很大  像真装汽油机不错 或者自己需要防火墙重新打孔  但是康克的防火墙好像已经打好孔了
你可以去看下汽油机的宽度孔距是不合适

网友C(2015-05-24):
引用 网友A:
不行
练习机装10CC 防火墙太窄 支架转不好 震动很大  像真装汽油机不错 或者自己需要防火墙重新打孔   ...

发动机震动大跟支架有关系吗?我现在康克40配三叶52震动有点大,是不是发动机支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震动大跟支架有关系吗?我现在康克40配三叶52震动有点大,是不是发动机支架的问题?

10CC 15CC 的汽油发动机 震动都比甲醇发动机要大, 你的52如果是新发动机 正常震动是没有关系的 ,磨合一段时间后 震动也会小一些  ,如果是二手的发动机  最好检查下 连杆 和轴承是不是 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rcgf10CC配的全球塞斯纳嘎嘎的爽飞,

10CC汽油机稳定吗?配全球的塞斯纳要不要改防火墙?

网友(2015-07-08):
10CC的机器是代替46-50级的甲醇机,各方面表现都不错。

网友:
DLE 20RA 一直使用中,未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