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无刷电机用的平衡胶泥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4-24):
想做电机的动平衡,在某宝上买了一款灰色的平衡胶泥,粘到磁极上发现这玩意里面应该含有铁磁性的东西,会被磁极吸的慢慢移动。
一般做外转子无刷电机动平衡的配重胶泥是什么型号的?蓝色的那种。是否也是铁磁性的物质?
望知道的人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同问,我也对填充胶有兴趣,只是一直不知道 用什么胶

网友A:
1. 环氧平衡胶泥分为甲、乙两组份,分别以环氧树脂及常温固化剂为主要成分,配以填料组成。甲组份为黄色,乙组份为蓝色或黑色。胶泥的成型性、触变性能好,对于绕线线圈、铸铝转子表面具有优良的粘结力,并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F级,170℃,小于3万转的转子)。胶泥在常温下能较快固化。
2. 胶泥最适宜各类绕线型、铝铸型转子的动平衡校准,如起重冶金电机、直流电机、汽车电机。另外,还可做包封,嵌补及粘结固定材料。
3.本产品已经通过SGS认证,属于环保材料,请放心使用。
使用方法
1. 待粘贴胶泥平衡处应清洁干燥,有油污时可用酒精擦除。
2. 胶泥使用前把甲、乙按体积比1:1混合。在室温下用手捏混至颜色均匀,按动平衡仪指示不平衡量,摘取胶泥,用手粘贴于不平衡处(线圈端部内侧或外侧,或其他部位)调整粘贴的胶泥量,直至动平衡校准为止。
3. 校准动平衡粘贴上的胶泥在不小于5℃室温下放置24小时后,即自行硬化。固化过程中无溢出物。
4. 若因室温过低,胶泥发硬时,可用电炉或电吹风稍加热至发软,有条件可专备一只低温烘箱,把甲、乙组份胶泥分别加热至30℃左右,在捏混使用。被粘表面也应适当预热。
5. 若因室温过高,胶泥发软粘手时,可在胶泥或手上擦点硅微粉或滑石粉在捏混。
6. 甲、乙组份混合时,以“重复绞麻花”法捏混最为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环氧平衡胶泥分为甲、乙两组份,分别以环氧树脂及常温固化剂为主要成分,配以填料组成。甲组份为黄色, ...

多谢这位热心的朋友,我看到过这段话。现在想知道像某燕,某宇这些电机配重都是用的什么型号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