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这样的脚架怎么做

楼主(2015-04-24):
我用的cx20机,脚架裂了,用胶胶过后,还是裂了,准备换个脚架,原厂的太坑爹了,准备也DIY一个,看网上有人晒的图片,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不知道买哪些配件,怎么改装。不多说了,直接上图。求前辈们指点,谢谢大家。

点击可以看大图

网友A:
某宝上搜脚架,有各种各样的,有电动的,固定的。如果关键词加上CX20,更容易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搜脚架,有各种各样的,有电动的,固定的。如果关键词加上CX20,更容易找到

网上搜过,没找到这样的,感觉是人家自己DIY的,加上cx20  跳出的都是原厂那个塑料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