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运动角度不一致(某种情况下)

楼主(2015-04-24):
各位大仙,先上一下我的设置及说明

操纵杆推到 1的最大位置,两边的副翼运动角度一样,但推到7的最大位置,左边的角度就小于右边的角度

这个要这么调?

我觉得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因为1的位置两边角度是一样的

网友:
交给楼下解决

网友:
舵机的可能性大,对调一下两个舵机的插头试一下就知道了